大家帮我看看这飞机为什么震动这么大?

楼主(2013-03-08):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了?]。

网友A:
主轴弯了,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弯了,换掉

才换的主轴啊,是不是有其他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才换的主轴啊,是不是有其他问题呢?

横轴呢?大齿盘有没有摆动?尾轴弯了没有?大桨平衡做了没有?主轴轴承坏了没有?.......

网友B:
大浆平衡很重要,有一次我试着用两片不同品牌的桨,动静平衡都做了,但还是一加油就开始跳舞。
如果都是新东西的话。先检查是否双桨,然后拆掉旋翼头推油门看是否主轴弯了。实在查不出来就大拆。就留机身加电机,加油看震动大小,然后依次装:大小齿、(尾管+尾波)、尾桨夹、尾浆、旋翼头、大桨。每装一样推油门测试一下。依次排除就比较容易发现震动原因了。
还有就是建议找个稍宽点的地面来测试,能控制得了的话尽量让飞机能够离地,这样才好看出双桨,地面上看有无双桨并不能说明问题,有可能转速没到大桨没完全甩开来造成的震动。两边大桨松紧度要一样,至于松紧度多少合适这个一下没想出来怎么表达。不过完全上紧也是可以的,这个是倒飞熄火降落的时候用得多,目前不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浆平衡很重要,有一次我试着用两片不同品牌的桨,动静平衡都做了,但还是一加油就开始跳舞。
如果都是新 ...

谢谢  你说的很详细。

网友C:
切HOLD降落?!这个新手没法把握吧,只有一次机会哦,更别说是450或更小的鸡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HOLD降落?!这个新手没法把握吧,只有一次机会哦,更别说是450或更小的鸡鸡啊

。。。其实我已经会倒飞和侧摆了。玩450 3年了。去年接触了BAJA   现在又在玩电车, 飞机都不知道怎么修了 号也被封了。昨天才解开的。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熄火降落的。

网友:
你把大小浆拆了

网友D:
然后开电。摸看看那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然后开电。摸看看那震

谢谢,我一个一个的试。只是太懒了 不想全部拆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已经会倒飞和侧摆了。玩450 3年了。去年接触了BAJA   现在又在玩电车, 飞机都不知道怎么修了 ...

失敬失敬

你拿450做过熄火降落?好把握吗?我现在只敢在半空中模拟一下,距地面4、5米高度的时候再切回动力,有压力啊

网友:
一般都是3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失敬失敬

你拿450做过熄火降落?好把握吗?我现在直敢在半空中模拟一下,距地面4、5米 ...

我没玩过大的飞机 我也不知道450好掌握不,有些时候落地了没掌握好。有点要侧翻  不过 转速不怎么快了。浆打在地上也没什么影响。我以前也试过在空中熄火。 然后又把熄火开关打开。 瞬间油门就上来了。 感觉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联

才换的新中联 飞了几米高 舵机出了问题 打到门上去了。就炸了这一次机。但是我以前第一个中联 炸了几十次 都没这样啊 。

网友:
450熄火降落成功率不高,而且也不好看,没大鸡那种浮力,偶尔玩玩就好,我看本地一模友练熄火降450,简直是一种摧残....

楼主:
谢谢各位。飞机已经修好 换了个限位主轴。最主要的是换了付一直舍不得用的亚拓原厂浆。换上以后还是起飞的时候有点震,不过油门加大以后就好了。

网友:
胆子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