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前辈们讨教一个问题,趴谢

楼主(2013-03-08):
小弟使用600的机架,四轴,天行者40A2S-4S电调,盘式4006
电机
,兔子飞控。现在出现如下问题:在使用3S、2200、30C
电池
时,飞行一切正常,但是用4S、5200、25C电池时,4个桨不同步,无法起飞,直接翻个。为此我把电调电机从新校准同步,结果还是一样,起飞翻个,损坏4只桨。所以想问问前辈们,如此问题如何解决。趴谢。

网友A:
高端问题没遇到、。楼下请解答

网友B:
我的电机和你的一样也是3S和4S,电调用飞腾30A没出现问题

楼主:
那位高手帮忙解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位高手帮忙解一下,谢谢
上4S后油门一个一个调.
另外我的机架你要不要了

网友D:
看看一下,等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