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贴】天行者1680安装全过程(^O^)不断更新

楼主(2013-03-08):
为了便于广发模友交流学习,特发本贴展示天行者1680的详细制作过程。同时为便于大家针对某一部分进行探讨,特一层一部分,请在全部完成制作后再跟帖留言。谢谢合作。

楼主:
第一部分:购置模型材料
本贴以推荐配置为例,如有不妥,敬请指正:
载机:天行者1680(2012版)
动力:朗宇牌电机 X2814 KV900
电调:好赢飞腾40A
桨:APC9060
舵机:辉盛9克(模拟)
电池:4S 5000MA
控:FUTABA 10C   72M与2.4G均可,各有利弊
飞控:ARKBIRD
摄像头:CCD传感器 420线以上

楼主:
第二部分:飞机组装
需准备的工具:全套内六角工具,十字,一字,尖嘴钳,偏口钳,纤维胶带,电烙铁,焊锡,松香,热融胶,胶水
1,打开飞机包装,取出飞机配件,准备组装
2.组装机翼,取出最粗的那根碳杆,对插进机翼两侧,要确保插的平均,然后用热融胶打到对接处。
3.开副翼。(机翼外侧的是副翼,靠中间的是襟翼),用纤维胶带粘住副翼活动部位,然后划开副翼,不要划到胶带,如果划到胶带,再覆盖一层就可以了。
4.装舵角。飞机副翼上有两个槽,就是预留给舵角的,把舵角插好后,用热融胶点好
5,装控制副翼舵机,用热融胶点上,把舵机连杆装好(找到舵机中立点,然后把舵面调平,固定,OK)
(先出去一下,回来接着发)

网友:
赶上直播了!

网友:
正准备上1680,学习...

网友:
楼主上大图哦

楼主:
机身部分:
水平,方向,舵机都安装好,这里需要加舵机延长线,把机头木片,和尾部木片都塞好,然后合并机身用自带的胶水或者热融胶都行(坠落以后都会开,热融胶的话没准还能沿着胶裂开)

楼主:
最重要的部分:电机安装
安装电机一定要确认推理线
朗宇电机不能加十字底座,直接和木片连接,粘到机身上,切记,不能用热融胶。

网友:
我补充一下,如果T尾上螺丝板的正板,我就吃过一次亏,将螺丝板装反了,一上螺丝,螺母掉出来了

网友:
哇靠 我眼睛有问题 ??
我怎么一张图都看不到啊

网友:
图呢图呢

楼主:
电池安装位置,一般情况下,直接把电池顶着机舱内部最前边用魔术贴固定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安装过程吧,哪是制作啊?

网友:
赶快播!!正在愁怎么装呢!!~~

网友A:
呵呵!~~LZ辛苦了!!英文说明书易飞倒是给了我 看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LZ辛苦了!!英文说明书易飞倒是给了我 看不懂啊!!~~。。。

其实很简单的

网友:
先顶 要上图啊

网友B:
我自己琢磨着装完后,才发现里面有本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琢磨着装完后,才发现里面有本说明书

中文英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