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过热水器特殊插头的人士请进。

楼主(2013-03-08):
这个阿里斯顿热水器是2011年买的,不知为何,这几天它的特殊漏电保护插头,总是自动断电,按下复位按钮,过会又断了。我都有心不要他了,接地线也是可靠的。谁修理过这款?这物?给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家里进线没有装空开的话最好不要省掉,淘宝上买个也不贵

网友:
修什么,淘宝上有现成的买

网友:
用表打下,把地线拆了,,看电源线和外壳通了没有,,,,,楼下继续

网友A:
这问题我碰到很多次了,打电话找原厂换个插头,不贵,大概4、50.
这种插头,是带漏电保护的
问题就出在这个漏电保护上,塑胶外壳密封性不好,稍微沾点水,一丁点潮气进入内部,就导致漏电保护触发,自己没法修的
我换了两次之后,找到一个廉价可靠的解决办法
就是用个质量很好的带封口的小小的零件袋,把插头整个塞进去,然后把袋子封口封死,然后三个接触片刺破塑料袋伸出来,塑料袋因为质量好很厚,因此破口的地方就紧紧包住铜片,减少水汽进入的机会,然后就这样戴着塑料袋插上插座,远离水可能溅到的地方。
自打这样搞过以后,已经用了很多年了,没出过问题。
特别注意平时不要再去动那个插头了,更不能用湿手去插拔,一个很容易触电,另一个也很容易破坏密封性。

网友:
是不是热水器漏电了啊

网友:
隔着塑料袋,按那个按钮也没问题的

网友:
估计加热管够呛了,你看看这个漏保的三根针有没有过热的痕迹,如果有就先换漏保,如果没有就换先换加热管,这可是大事,不可含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我碰到很多次了,打电话找原厂换个插头,不贵,大概4、50.
这种插头,是带漏电保护的
问题就出在这 ...

一般是用避孕套来解决漏水的问题。。

驴友们都知道,,卫生巾比鞋垫更吸水,,,,避孕套比所谓的防水套更靠谱。。。两样是户外必备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用避孕套来解决漏水的问题。。

驴友们都知道,,卫生巾比鞋垫更吸水,,,,避孕套比所谓的防 ...

问题是:避孕套包装里本身是含水性润滑剂的。我们的目的本来就是是防水,本来还没事,一套上估计很快完蛋

网友C:
这个可不要的。淘宝买一个空气带漏保的一体进口开关。装在前面,或直接在家的总线上串多个,双重保护。有图有真相。价钱50---150不等。我这个50元的。写着200V的就可以用的。当然要试清楚正常才装上去啊!我不是托,更不做淘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避孕套包装里本身是含水性润滑剂的。我们的目的本来就是是防水,本来还没事,一套上估计很快完蛋 ...

哇哈哈哈。。。。有那种没润滑剂的。。呵呵。。

网友D:
零线和火线弄反了,也会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零线和火线弄反了,也会跳的!

用了一年多了,这才出现阳性体征,您说的情况是最初出现的。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我碰到很多次了,打电话找原厂换个插头,不贵,大概4、50.
这种插头,是带漏电保护的
问题就出在这 ...

谢谢你,应当是这个原因,我们这也天气转暖了最高气温0度,包烧公司立马就减少了供给,白天暖气冰冰凉,那个9米的屋是洗澡,洗衣外加我打磨,电焊,割木头的场所,差不多了我就把门一关就逃跑了,等尘埃落地,就用水一冲了事。暖气少了经常又是都是湿的,尤其是那个特头还短还大,插不上墙上的座上,就用一段在外裸露着所以就。。。。再次向您,像所有给出主意的小兄弟表示感谢。

网友:
我的总线一个漏电断路器,热水器插座前再装一个,加上插头一个,相当于热水器前有三个漏电断路,反正就10几块一个,装了安心.

如果你的漏电断路器插头坏了,主剪了,在插座前装个11楼的也行.
但感觉你的热水器漏电了,仔细查查吧!小心为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哇哈哈哈。。。。有那种没润滑剂的。。呵呵。。

还有啊,关于卫生巾的问题,因为我脚汗大,老实说我真试过,
其实没有传说中那么好,因为老娘们都比较讲究,那玩意,讲究神马“丝滑”“零触感”……所以垫在鞋里,第一个感觉,就真的是“丝一般顺滑”——脚在里面打滑!

网友:
这是漏电开关,一般不会那么容易坏,估计是热水器有漏电,没检查清楚建议楼不要随便去掉这插头,会出人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啊,关于卫生巾的问题,因为我脚汗大,老实说我真试过,
其实没有传说中那么好,因为老娘们都比较讲 ...

我也没用过,有时间试试

网友:
可以用分体的漏电保护器,,,代替这种小型漏保

网友:
我修过一个跟你的情况一样的,就是专业维修的过来修过也一样会跳,后来拆开侧盖后发现,里面的接线跟他贴的原理图有两条线位置对调了,后来换位置后,试了一段时间也没有出现过,后来使用怎样就不知道了,没有给我打过电话来说出问题的

网友:
18楼正解!
这个热水器的检修我看这样:1(电热管坏)打开热水器侧面的盖板(接线和控制)拆下电热管的电线,用500V的兆欧表摇测电热管对热水器金属外壳的绝缘电阻。摇测一分钟以上,看兆欧表的读数,如果大于0.5兆还可以用,如果小于这个数值,找热水器厂家或者自己去正规商场买电热管换上。
                          2(电热管没坏)如果摇测电热管对热水器的金属外壳的绝缘电阻大于0.5兆,再检查侧面盖板内以及带漏电保护的插头是不是受潮,如果没有水珠儿或者潮气,那才能怀疑是插头的漏电保护器坏了。如果漏电保护坏了,那就到正规的电器商行,买个漏电开关装在热水器插座的上级,然后拆掉热水器插头的漏电保护器,找个普通的三极插头换上即了!
                          3注意接线时接好保护接地线!

网友:
淘宝买一个换一下

网友:
22楼方法正确

网友:
不要猜来猜去了,直接拆开看一下就行了,里面可研究的东西不多,看看就应该明白什么回事了

网友:
反正我另装了个双路开关,烧水时打上,洗澡时打下来,零线火线都断开,完全断电,我可不够胆插着电时洗澡,信不过那个漏电器,万一漏电,马上就挂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不要的。淘宝买一个空气带漏保的一体进口开关。装在前面,或直接在家的总线上串多个,双重保护。有图 ...

市面上那些全新的,正品的施奈德带漏电空气开关,会不会比这个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还有啊,关于卫生巾的问题,因为我脚汗大,老实说我真试过,
其实没有传说中那么好,因为老娘们都比较讲 ...

自己要用丝滑的。用个绵柔的超吸收的就好的多。其实吸力最强的还是棉条

网友:
漏电开关是必须的,26楼是最安全的。

网友:
我修过。但里面因为长时间大功率跑,塑料已经变形了。

然后,在微博上吐槽了下厂家,它们就给免费换了。态度非常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自己要用丝滑的。用个绵柔的超吸收的就好的多。其实吸力最强的还是棉条

买便宜的粗糙点的,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用避孕套来解决漏水的问题。。

驴友们都知道,,卫生巾比鞋垫更吸水,,,,避孕套比所谓的防 ...

我发现你不单的知识全面,偏方更多。。。。佩服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市面上那些全新的,正品的施奈德带漏电空气开关,会不会比这个好??

你不是电工吗。这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