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我看下我的花牌lx 50a电调怎么了!!

楼主(2013-03-08):
我想问下  我最近买了lx50a的电调,按说明书
3:将设置卡取出,ESC 信号线插入设置卡:ESC 标记口。设置卡附带的连接线,一头接入
收机的油门通道。 另一头接入设置卡的RX 口。
4:开启遥控器,并保证遥控内油门曲线低点为0% 高点为:100%
5:连接电池至ESC ,此时设置卡上的LED 将作流水型滚动自检。并有复合音提示!
6:使用上下键移动至设置卡第一页的:STOP栏目 位置。油门杆最低位。按确认键保存。
   使用 横向键移动至“FULL  SPEED 栏目位置。 油门杆最高位,按确认键保存!
每一次按键确认,马达会发出一个短音,以提示设置OK !
此时,油门行程设置完毕!
但是我的电机并没有出现短音  只是设置卡闪了一下   但是把电在插  设置又没有了。
50a的电调上面有个单独插头  我直接用这个插头 接设置卡的esc 只能在不接遥控的情况下 才能设置 电机会有一个短音 是说明书说的那个情况。我设置完以后 按你前面的设置情况  在接接受 开遥控 控的设置普通是0-50-50-50  3d75-75-75-75  马达转起来 在普通模式下 转个几十秒钟之后 一抽一抽。3d情况下转速一上来 就开始抽   感觉就像开车油门不松 刹车一只点一样
油门是3D  一直没有动
设置卡的设置是 timing:18°      brake:off     cut of type....:lipo     cut off voltage:2.7/3.7
                      act.freew.gov.mode  :freew off(也设置过freew on) , gov
                      p-gain: 0.9      i-gain: 0.05   startup speed  :heli slow
                      pwm  :9khz  (也设置过8khz)   startup power :4%
控的设置 普通0-50-50-50-50 3D 75-75-75-75-75
效果电机在高速 就是到达转速的时候 一抽一抽的
请帮我看下 这个设置问题 不?  谢谢了    我的电机是3500kva的

网友:
问问老高

网友A:
LZ ,在定速模式下,空载是比较危险的哦!
定速模式下,空载,转速时非常不稳定的!
你这个现象是正常的,飞的时候就不会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在定速模式下,空载是比较危险的哦!
定速模式下,空载,转速时非常不稳定的!
你这个现象是正常的, ...

谢谢了 我还想问下   为什么电调连接受 开遥控 就不能用设置卡 设置   说明书说可以?

网友A:
因为设置信号,和油门信号时进MCU 同一个端口的。
你遥控开着,接收信号进去,设置信号就进不去了!

网友B:
看到电调红灯在闪,有点像接收机给到电调的油门信号有断续。我遇到过一次,估计是我的接收机电压不稳造成的

网友:
老高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设置信号,和油门信号时进MCU 同一个端口的。
你遥控开着,接收信号进去,设置信号就进不去了!

谢谢了  那就是不能按说明书那样做了!  只能先设置电调 才能开控了!   谢谢了    今天把飞机装好   感觉了一下  在3d状态一抽一抽没有了  飞机很稳定  要4%的才能启动     但是在普通模式下 转速上来的时候有点抽 体现在尾巴 一抽一抽  但是转速到达定速的转速是  就好了    再次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电调红灯在闪,有点像接收机给到电调的油门信号有断续。我遇到过一次,估计是我的接收机电压不稳造成的 ...

在达到定速油门曲线高度时, 马达会有个短暂的升速,再降到到定速转速, 这个时候,灯是会闪几下。飞在空中的现象就是,尾巴会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在定速模式下,空载是比较危险的哦!
定速模式下,空载,转速时非常不稳定的!
你这个现象是正常的, ...

高先生你好  我有个花牌50A的电调  没有设置卡拿到手只是设置了下油门行程  但是飞起来  感觉油门呼高呼低的   是电调自己在定速吗?  另外能否厂家出一个设置卡给我?

网友:
老高好样的,反应迅速,解说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