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坏了的舵机能修吗?(215mg的双胞胎)

楼主(2013-03-08):
     昨晚调试舵机DS45(听说与215mg同宗)不小心烧了,发现里面有两个芯片有烧灼的痕迹,不知道哪位知道型号能否维修!

谢谢 3dbuild 提供了型号,但是我用放大镜仔细看了一下,这两个烧掉的三级管上面有“AF2N*2”,然后反面的三级管型号是“2314”请帮忙确定一下!烧毁的三级管具体型号!

网友A:
换两个同型号的三极管就行了吧

网友:
这个三极管很好找

网友:
我的是115MG,里面烧了两个S1三极管,中午换上同型号的管子,结果又烧了,而且把之前没坏的S2 管子也给烧了,

网友:
神舵也会烧呀

网友:
楼主吧舵机都飞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两个同型号的三极管就行了吧

谢谢回复,关键是不知道型号!

网友B:
是富丽的吗?

网友C:
换了管子还烧的话,检查一下电机的电刷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管子还烧的话,检查一下电机的电刷是不是短路了

后检查,估计电机烧了,然后短路导致管子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关键是不知道型号!

115MG电机旁边的两个贴片三极管上面的印丝是S1,板子的反面是两个 S2。搜淘宝,问过店家,S1对应的型号是2301,S2对应的是2302的(店家的回答,不知道对不对)

PS:你的电路板和我的几乎是一样的

网友:
短路导致管子烧了........正确

网友D:
S1 = SI2301 =  A1sHB , 是一个P通道场效应管 最大电流2.8A,  国产芯片0.10元/个
S2 = SI2302 =  A2sHB , 是一个N通道场效应管 最大电流3A,  国产芯片0.15元/个

网友:
标记,楼上,你这说的一盘的批发价吧。

网友:
100个的价格

网友:
检查是否有短路点,可用小灯泡做负载通电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富丽的吗?

是富丽的DS45

楼主:
引用 网友D:
S1 = SI2301 =  A1sHB , 是一个P通道场效应管 最大电流2.8A,  国产芯片0.10元/个
S2 = SI2302 =  A2sHB ,  ...

谢谢回复,我试试看!

网友:
100个可以用到舵机烧成渣渣了还用不完

楼主:
顶上去求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S1 = SI2301 =  A1sHB , 是一个P通道场效应管 最大电流2.8A,  国产芯片0.10元/个
S2 = SI2302 =  A2sHB ,  ...

谢谢 3dbuild 提供了型号,但是我用放大镜仔细看了一下,这两个烧掉的三级管上面有“AF2N*2”,然后反面的三级管型号是“2314”请帮忙确定一下!烧毁的三级管具体型号!

网友:
P沟的AO3401个N沟的3402,进口MOS管,比国产的电流大,在换管子前,必须检查电机电刷是否断了,估计是电机电刷断掉后短接烧的驱动MOS

网友:
2314是20V 2.8A的NMOS,用SI2302替代,烧掉的查不到型号,如果2个烧掉的是一样的型号,可以用SI2301替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