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一个大金属带锯,是准备了这些材料,望大家指导,争取成功.

楼主(2013-03-08):
主动轮18寸电动车后轮,自带直流调速电机,电机功率350w.含控制器,调速器  245元.从动轮也是电动机前轮16寸,本地买10元,槽内要贴象胶.刚加工的5mm厚的槽型铁板,主动轮的是槽宽14mm,高210mm,板宽380mm,从动要轮的槽宽8mm,高18mm,板宽380mm,价150元.没有图纸,边做边想,准备做成宽度能500mm的大带锯,还在看是双立柱的?还是普通那种卧式的?不知坛内有没坛友在做?有在做的或做好的望能详细的说一下要注意哪些地方是什么?等等......

网友:
关注一下,,,俺也想做带锯。。

楼主:
电源为48v,750w的.

网友:
坐等神机出现。

网友:
这电机直驱是带不动的,机械减速使用必须的,除非你相当不在乎切的快慢

网友A:
要工作范围大,,,可以采用这种结果。。。

没做过带锯,但是看模友们讨论,,觉得最关键是导轮,导轮直接影响锯条寿命。。。

网友:
而且带锯的轮,,要么是没挡板的,,要么是单挡边,,你那个双档边的轮子是不行的,会刷齿。。

网友:
轮子越大越好!

楼主:
谢谢以上回帖,看还要有些什么问题再说,非常感谢指点.

楼主:
如果会刷齿的话,那就多贴些胶皮把它贴平吧!谢谢!

网友:
看起来是电动车的两个轮子,且看楼主如何d!认真学习下!

网友:
看来我还是做往复锯好过了

网友:
这个锯不得了。够大了。

网友:
1、电动车的轮子 这个可行,48V的轮子动力不错(买这些轮子花了多钱?)
2、导轮不能是秃的,和锯条会有磨损的中间要有橡胶垫层,稍硬一点的橡胶,橡胶也可以增加摩擦力
我刚D了一个带锯,打算用来锯木头用,动力是用手电钻夹下轮来传动,一机多用吗
马上完工,到时候会发出来

网友:
我是来看楼上头像的
第一次觉得他有点帅

网友:
期待精彩作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工作范围大,,,可以采用这种结果。。。

没做过带锯,但是看模友们讨论,,觉得最关键是导轮,导 ...

这种结构不好哦 转轮的R角太小,带锯条容易产生裂痕和断裂问题

楼主:
又有一点进展,昨天请人做的,自己不会电焊.还差两边的是叫道轮还是怎么叫的东西和调松紧的一个小轮.座子准备做个木的,铁的太重了.用这个打包带试好后再定锯条,锯条2.88米(还不太精确).因为调松紧的轮还没做好.

楼主:
上面十八楼说的转轮的R角太小,不知说哪个地方,我这个大轮直径370mm.小的320mm.小的是从动轮,还要加一人调松紧的小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