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用球头刀整整球头扣。。问下大家有什么技巧没?

楼主(2013-03-08):
450DFC套机。。。怀疑也是3GX重启,感觉也是球头扣紧的原因。。。

非常感谢。。

网友:
适度,将来会很松的.

网友:
换飞越的,松的很

网友A:
小佳你的3GX在450上也重启吗?

网友:
球头刀转一圈就行了!

网友:
球头刀没用,越紧越好,或者扩孔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佳你的3GX在450上也重启吗?

我根据老哥的描述中的一点。。机机的十字盘大角度倾向一边。。考虑是3GX供电不足。。起飞两秒钟后出现这种现象,机机的十字盘大角度倾向一边,已经出现了有四次了吧。。。起来就炸啊。。

它重不重启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准备着手办两件事,一是把那个3GX上的Y线先拿下来。。线推长了也应该有问题。。这个pro的电机线拔的时候推费事。。就把3GX上接电调线的那个地方,整喽根Y线,一个头接电调,一个头放的外边,留着调机的时候用。

二是这个球头扣。。

楼主:
刚才找到了原因。。升降舵机坏了。。。
但是这个舵机在油门锁定的时候试验完全正常。。。但是一加油门。。。再打舵就不回中了。。。换上了个舵机就好了。。

晕啊。。ds415m

没好。。不好这个舵机的问题。。

网友:
YT 毬頭扣不建議擴孔,多飛幾次就比較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