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TH9B与FS-TH9X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3-08):
请知道的大侠出来解释一下:
FS-TH9B与FS-TH9X有什么区别?
FS-TH9X可以用FS-R8B、FS-R6B接收吗?

网友A:
都可以用!本质没区别,外观变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用!本质没区别,外观变了一点
感谢,如果以后有机会就买个RS-R6B。

网友B(2013-04-15):
应该是天线的区别吧

网友C:
正在关注这个控,还真没注意到还有两种型号。

网友D(2014-09-12):
我想知道
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