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为什么整体往左偏

楼主(2013-03-08):
请教450为什么整体往左偏     是什么问题  螺距还是什么 ????

网友A:
是起飞时往左边飘移,还是起飞后机身整体不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起飞时往左边飘移,还是起飞后机身整体不水平?

起飞后  不平

网友B:
十字盘 不平

网友:
十字盘十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字盘 不平

谢谢已解决     有时候插了电池 没动力 桨不转是什么原因     重插又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动力。。但舵机有没有反应得说明一下

舵机有反应的     就是需要重插一下就可以   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