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东东,看看是啥。电机有200w哪有吧。多组转速输出。

楼主(2013-03-08):
朋友东东,看看是啥。电机有200w哪有吧。多组转速输出。

楼主:
那个哥哥明白帮忙看看

网友:
应该有不同齿轮减速比的变速箱。

楼主:
多转速输出,最快到 40000转吧

网友A:
推测一下:
这是个老式的机械转速表检定仪
右侧有电机作动力,经球式无级调速器调节转速,正面有手柄上有+,,,—和箭头,
左上是标准转速表,显示实时转速,
下方一排是不同转速的输出轴,待检测转速表用大小不等的胶头顶在小喇叭口上,看待检测表和标准表差值,调整待检测表。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宝贝。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测一下:
这是个老式的机械转速表检定仪
右侧有电机作动力,经球式无级调速器调节转速,正面有手柄上有 ...

这个哥哥说的靠谱,还有知道的么。

楼主:
苦苦的顶起,期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