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得一控 请鉴定

楼主(2013-03-08):
最近打算做飞机 工友支援一控。
不清楚该控性能,请大家帮忙鉴定,请看下图。
几通道,发射多远,配什么接收。

网友:
应该不超过4通道

网友:
三通的,油门那个摇杆只有一个电位器。LZ还是换个吧,这应该是玩具的

网友:
看这电路板就知道好不了……

网友:
建议换个

网友:
肯定是玩具直升机上的,呵呵

网友:
玩具级的!

网友:
楼上完全正确,玩具级别的,玩模型用不了!

楼主:
准备入魔 还没投资呢。不管是玩具控 还是魔控 只要能配到接收 遥控距离50多米就行
有该控的魔友 说一下该控的性能          谢谢

网友:
玩具啊同志

网友(2013-04-10):
一看那个easy to control就知道是个很简陋的板控咯

网友A:
直接进垃圾箱比较省事

网友:
估计接收机配不到

网友:
美嘉欣飞机的玩具控,直接扔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进垃圾箱比较省事

同意,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