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v信号用路由器发送问题,求大神

楼主(2013-03-08):
想弄一个地面站,吧接受输出的av信号用703n路由器转成wifi,然后用平板直接接受wifi来看
不知道av信号能不能输入路由器,网上那个貌似是ttl接口,
谢谢啦

网友A:
这个得转换一下,av是模拟信号,wifi只能发数字信号。。两个本儿应该就能解决。。。

网友:
看见AV两个字就两眼发光~~进来看看不是苍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转换一下,av是模拟信号,wifi只能发数字信号。。两个本儿应该就能解决。。。

嗯,那么图传的接收有没有带ttl接口的呢,看着貌似都是三根线的av接口

楼主:
这样图像传输会不会有延迟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图像传输会不会有延迟啊???

绝对有的,我现在又在看数传,过些天实习完了回学校借书去查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那么图传的接收有没有带ttl接口的呢,看着貌似都是三根线的av接口

好似暂时木有的也。。。都是模拟信号地。

楼主:
那个用703n路由器的帖子有人知道在哪里吗?为什么我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