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Z84的兄弟们?你们的电调怎么放的?

楼主(2013-03-08):
我的就炭杆前边,但是每次下了电调都有点烫,用的是好硬40A 朗宇2208 2600kV电机, 电调不会烧掉吧

网友:
发热这个很正常Z84用25的电调就可以了

网友A:
是不是上了6寸硬桨了?kV2600的电机还是老老实实用4.5寸或者5寸桨吧。这些年电机和电调的技术也没啥升级,做工也没啥进步,为啥桨就越配越大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上了6寸硬桨了?kV2600的电机还是老老实实用4.5寸或者5寸桨吧。这些年电机和电调的技术也没啥升级,做 ...

个人感觉现在的电机电调都没以前的好了啊
偷工减料了
老鸟送我个很久以前的电调
用得很好现在

网友(2013-10-27):
今天我的Z84成功爽飞了,连续爽飞4个电
我用的是天行者20A电调,XXD2208 KV2600电机,XXD5030桨,2200mah电池
半油门多一点,爽飞10分钟,下来电池电压3.84,电调只有微微的温度,40A怎么可能发烫?

网友:
30 40A 都行

网友:
发烫是正常的,除非你是配大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