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花牌电机温度太高!

楼主(2013-03-08):
500EVO的花牌电机,一个电池下来,温度过高,烫手!!估计都有60-70度,坛里的兄弟,你们的花牌电机有这个情况吗?
这还没夏天呢,夏天会不会烧电机啊?

网友:
关注!!!
螺距没问题???

楼主:
G31的三轴,里面记录的大桨转速是2200多转,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悬停螺距5-6度!油门56%。

网友:
这个油门应该太低了吧

网友:
螺距和油门没调好吗?

网友:
不可能的 。花牌不可能太热的。是一个垃圾弱电机来的。没扭力。

网友:
应该不会吧。 螺距太高了吧。

网友A:
镜头不错,字数你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镜头不错,字数你妹呀

佩服楼上的!能看出镜头的好坏!百微拍的!

网友:
我的也是温度高,设置和楼主差不多,飞越1700kv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