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槽钢做了切割机的底座(带标尺的)

楼主(2013-03-08):
10厘米宽的槽钢,30厘米一段,10厘米一段,焊在一块就是底座,上面安装了石材切割机,换上超薄砂轮片,下料用,带标尺,还不错,标尺挺准的,很方便。看图:

这是整体造型。

夹上一根钢棒,夹具部分是可调的,相当于槽铁。

掀开看看底座。

标尺。自己刻的刻度。

楼主:
圆棒顶到标尺那个地方,就是需要的尺寸,切下就行了。

网友:
夹具有点对付了

网友:
最大限度的DIY

网友:
很好,有创意。市面上是否有卖专门用在此机上的沙轮切割片?切割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很好,我有个这样的鸡鸡,可以改了

网友A:
市面应该没有专用的切割片的,我的是按孔的尺寸做个凹凸模具,直接用锤敲一下就得了

网友:
不错,我也有一个闲置的切割机,改天也拿来改改。

楼主:
我把切割机的夹片的台阶部分给车小了,可以安装内孔16毫米的砂轮片,原来的夹片台阶直径有18毫米,装不上砂轮片。
左边夹持钢棒的装置非常好用,根据钢棒的大小调整好沟槽的宽度,钢棒正好卡在槽里面,用带弹簧的压板压住,左手扶着钢棒,转动钢棒切割,转着切,切出来的端面平整,切口不倾斜。

网友:
做得很好

网友:
可以在废旧云石机上拆一副夹具台阶车成16的用于安装切割片,,,原来的夹具用于安装金刚石,石材切片

网友:
刚才去废品站,,看到有一台云石机,外观不错,,回到家测量电线断路两处,,6201轴承(标称日本,估计是假的)松框,,可以用,,,返回废品站,老板一称,7斤多,留了15元
换线,,找找有以前的轴承(可能是摩托车前轮的6201RC),,更换,所有轴承涂二硫化钼润滑脂,,,,开机,火花正常,,响声很小,,力量很大,,,,又赚了照楼主的改一个

楼主:
恭喜楼上。
以前我用木板做的底座,也用了将近三年时间,算算干了数万块钱的活,砂轮片用掉了不到40个,时间长了木板也不像样子了,改成槽钢的。这次最大的好处是把标尺弄准了,想切多长就切多长,误差不到0.3毫米。
这种超薄砂轮片下料,切口只有1毫米多点,节约材料,速度快。

网友:
也在做一个, 本打算用角铁或方管拼个方框 作为底座
看来...一小截槽钢...
再找找看

网友B(2013-04-15):
这DIY能割10mm铁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DIY能割10mm铁板吗?

主要是用来切不锈钢棒和铜棒这些珍贵材料的,切口小,节省,切断速度也非常快。切铁板得拆下来像切大理石那样用,想切得直,要用直尺做靠山,石材切割机本来就是切石板的,换成砂轮片切钢板当然没问题。理论上讲最大切深30毫米,实际应用中切20毫米没问题。

楼主:
直径30毫米以下的铜棒、不锈钢棒我都用它切断。切粗黄铜棒的时候要注意散热,连续切时间长了,就把砂轮片烫软了,砂轮片就变形了,没法用了。(砂轮片里面是塑料网骨架,受热厉害了就变形了。俺这也是吃了亏才知道的,那天连续切黄铜棒,把砂轮片烫坏了。切不锈钢一般不会这样)。
  为了加快切削速度,有时候先在车床上用切断刀切一道口子,然后上切割机切断。这是讲究效率的方法。(车床切断开始的时候容易,后来难,切割机开始的时候难,后来容易,两者结合,扬长补短)。

网友:
不错 美中不足的是没有锯片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市面应该没有专用的切割片的,我的是按孔的尺寸做个凹凸模具,直接用锤敲一下就得了

请问那个切割片的模子可以发图上来瞧瞧吗?谢谢

网友:
一下子找不到了,就是跟冲床上的模具原理差不多呀,一个凹圆铁,一个凸圆铁,孔径跟切割机上的一样大就行了

网友C:
构思不错,砂轮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构思不错,砂轮太小

砂轮片很厉害,8毛钱一片,能切断100多根直径10毫米的钢棒。

网友:
不错,很实用,再美些就好了,论坛有几位高手做过,可以参照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