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0太嫩 但是虚位很小很舒服 求推荐差不多的

楼主(2013-03-08):
RT   希望奈炸点的  起码易损臂断掉 齿不扫啊  不像410  炸鸡不断易损臂炸齿轮。。。
推荐个价格在350左右一套的  谢谢了  二手也可以

网友:
换金属齿轮,要不就115!经供参考

网友A:
感情现在没必要215了啊,新版115就够了。
如果价格还在120,果断115吧,除了最大支持电压不同已经没区别了

网友:
我来打酱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情现在没必要215了啊,新版115就够了。
如果价格还在120,果断115吧,除了最大支持电压不同已经没区别了 ...

115出新版了,我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