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微型雕刻机用滚珠丝杆问题

楼主(2013-03-08):
微型雕刻机用滚珠丝杆是用导程2MM和3MM还是4MM合适?谢谢!!

网友A:
3mm 的丝杆 用两相的步进电机 不能准确设置脉冲当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3mm 的丝杆 用两相的步进电机 不能准确设置脉冲当量。。。。。。。

谢谢!!用多大的好呢?

网友B:
2  和 4 都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  和 4 都可以吧...........

最好用2或4?谢谢!!

网友:
看价格了,,细滚珠丝杆价格很高。。。导程无所谓的,,在满足细分换算的前提下都可以

楼主:
还是不能确定到底用多大导程合适。

网友:
如果真要就导程这个问题讨论,,

那么还真有点讲究,,,

首先你得全然你用什么控制器,也就是在稳定的情况下,最大发送多少脉冲,,如果是工业系统,你要考虑系统里有没有什么限制,比如没有电子齿轮比的系统,默认的1mm是多少脉冲,,,不然mach3,你的测试你的电脑能稳定发多少脉冲,,,比如usbcnc,一般就是25k的脉冲当量。。。

如此种种,,然后你在根据你的驱动器细分能力,和你用的步进电机的性能,也就是保持力矩的情况下最高啥转速,,来确定什么导程合适。。

因为细分不是越大越好,很多驱动器大细分后就一塌糊涂,分角根本不准,,一般据说几细分内才有点保障。也不能不细分,不细分低速会震动厉害。。
还有步进电机,,一般100转是稳妥的,,300转是可以用的,,,再高力矩就衰竭厉害。。。。说到这里,,你还得考虑驱动器电压,一般的高压驱动器,可以保证步进高速性能稍微好一点。。。

当然你用伺服就不用考虑这些问题了。。。

总而言之,,你真要选导程,,那么你就得从系统,驱动性能,步进性能等方面仔细琢磨一下,,然后确定一个导程,能让步进在保证力矩的情况下,使机器稳定达到最高速度。。。

网友:
很多朋友做的雕刻机,,步进选择也符合要求,,,但是就是无法上到最高速度,,不是堵转就是丢步之类的。。

排除干扰的情况下,,,一般就是丝杆导程选小了。。

打个比方来说,比如系统运作起来最高速度可以达到6米每分钟,,如果你选择导程2的丝杆,步进就要跑到3000转每分,显然这已经严重超出步进正常工作范围了,力矩衰竭到底了,,怎么会不丢步不堵转,,,,,,,而如果你选择的是导程20的丝杆,,那么达到系统最高速度的时候,步进只用工作在300转每分,,,力矩几乎没衰竭,,所以更稳定了。。

这只是个比喻,说明导程的选择,仔细考虑起来还是很重要的,,会影响到你整个机器最终的工作效率。。

网友:
也许又有人会说,,那么我直接选个很大很大的导程不就行了。。。

其实也不能这样,,,首先现实情况下,导程不可能无限大。。。

其次最主要的是,你的考虑步进的工作方式,,两相步进的步角是1.8度,,细分的情况下,会更小一些,,,问题来了,,现在细分因技术所限,大细分后角误差很大,,,配合到导程上,也就意味着导程越大,直线移动的误差越大。。

也就是说,在大导程的情况下,细分小了或者不细分,每个脉冲移动距离太大,,细分多了的话,相对于小导程来说,每步误差变大。。

所以,导程既不能选太小,也不能盲目选很大,,,得从整个系统的实际情况考虑,选择一个合适的。。

网友:
学习了,楼上的兄弟挺有研究的哈。

网友:
用伺服的话 3细分都同样可以。 步进的话 一般选4 5MM比较好。5速度快点。4速度慢点。

楼主:
还有这多讲究,学习了

网友:
微型机行程不大的话,选2mm的合适.不过好像不好找.

网友:
可能还要跟行程结合一起考虑丝杆的导程。

楼主:
我就想搞一台行程150X120X70左右的微型机就是导程没确定,打算在2,3,4之间选择。

楼主:
打算在2,3,4之间选择,求解

网友C:
用步进,,导程小于5,,速度会很慢。。。我都后悔了当初没做研究直接买了1605,以后换丝杆的话,铁定导程10以上。。

伺服就无所谓了,,恒力矩到3000转。。

网友:
俺用过0801的 后来又做了一台用120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步进,,导程小于5,,速度会很慢。。。我都后悔了当初没做研究直接买了1605,以后换丝杆的话,铁定导程1 ...

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