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干什么用的?很精密的一个东西,好像日本的

楼主(2013-03-08):
废品站找出来的,一套,谁知道干什么用的?尤其是两个带电线的圆筒状东西,我开始以为是电机或者水泵或者气泵什么的,但通12v直流电没反应,有谁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或者什么设备拆掉的?

网友:
牙医用的设备,  水雾的那个是手持的,带压力表的阀门是减压阀, 后面的圆柱 应该是电磁阀

楼主:
有商标了,仔细看看

楼主:
右边写着135度,牙医用这个干吗的?还有那个圆筒状的带电线的东西干吗的?

楼主:
电磁阀怎么会有三根和四根电线?两根就够了嘛。况且电磁阀也没必要那么笨重啊,我觉得那个圆筒状的带电线的不是电磁阀

楼主:
软管里面有水流出,可能是通水的

网友:
确实是牙医用的,135度是固化树脂用的

网友:
牙科医生用, 给口腔喷水和喷雾去除口腔脏东西

网友:
长柄的那根是牙科的高速机,气动的

网友A:
手柄分两路,一路气,一路水口腔治疗辅助器械。

楼主:
多谢各位,但是后面那两个带电线和软管的不锈钢圆筒是做什么的?

网友:
这些都牙医工作用的综合治疗台的附件。那个带电线的东西是水加热装置,是给患者加热漱口水的加热器,只能加热到35度左右;那个标有135的东西是牙医用的高速气运牙转,牙医把这个称为“手机”,135度是可以135度消毒!

网友:
我增经做过几年牙科设备的维修工程师,所以对这些非常了解,那个标有135度的牙科“手机”是高压气驱动的,转速可达到20多万转,如果是好的可改成精密打磨机。

网友:
牙科医疗,第一张图三用枪,三用枪按左边是出水,按右边是出气,一起按出水加气
一个高速手机,
是国产的,不是日本,

网友:
牙科气动涡轮机,转速贼快。

网友:
高人多!长见识了

网友:
牙医用的,动力来自气缸,所有的手持工具都是风炮驱动的。

网友:
看见这玩意我就牙疼

网友:
扔了吧,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柄分两路,一路气,一路水口腔治疗辅助器械。

对,一路水,一路气,牙医使用的,第一个图很明显啊

网友: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