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风的鸭翼如何安装完美!河马哥快来

楼主(2013-03-08):
按照河马的意思把鸭翼与同侧副翼链接(这样连接不影响 转弯吧)动作已经调试到位了,最后发现安装鸭翼比较难搞,两边不能同步甚至不能归位,链接杆已经加紧了呀还是有虚位,鸭翼已经与机身留一毫米距离了,关键是两个拧紧的螺丝动动就松了,真不想用它了

网友A:
鸭翼与机身那个虚位不用太在意的,因为鸭翼的气动中心在轴的后面。我不了解为何会松动,鸭翼的轴有个固定用的凹槽,对着它上紧螺丝即可。如果担心螺丝会松,上点螺丝胶什么的。

网友B:
我来打酱油~

网友C:
别拧太紧,会滑斯的

网友D:
我就比较懒,飞台风不用鸭翼,固定死了,省心。。。。。。。

网友E:
螺丝用AB胶粘,不用拧紧。留一点活动空间。有一点虚位不是问题。鸭翼与机身的轴用垫圈,保证鸭翼不与机身摩擦。还有鸭翼轴要与机身垂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