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四轴好盈电调。

楼主(2013-03-08):
我四个好盈20a电调和郎宇A2212
电机
KV980,我安装好了,接上
电池
,推油门到三分之一的时候还没有一两分钟有一个电调很热差不多有30多度左右,请教大神这是什么情况?是电调坏了,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发热的那个是给飞控供电的

网友B:
我来打酱油~

网友C:
30度不叫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度不叫热
那什么才叫热?

网友C:
手摸上去 超不过三秒种才叫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