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大齿间隙,谢谢(已补调整过的图片)

楼主(2013-03-09):
今天把主齿间隙调整了下,大家帮忙看看行不行.(斜齿,之前使用时大齿齿牙下半部分有黑色的摩擦痕迹,正常吗?)

左边是第一次调整,右边是再次调整,不知道哪个合适,谢谢

网友:
可以再大一点

网友A:
差不多了,但要按我自己的标准,还可以再离开一点点,就那么一点点。还有个方法可以检验,就是用手逆时针(从上往下看)用点力拨动大齿盘,让大齿盘带动电机齿一起转,如果能转个2秒左右,就差不多了

网友:
差不多了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RE: 帮忙看下,大齿间隙,谢谢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了,但要按我自己的标准,还可以再离开一点点,就那么一点点。还有个方法可以检验,就是用手逆时针( ...

同意

网友:
用A4紙放在中間!若大齒盤不圓,就轉到最緊處將A4紙放中間!

网友:
提醒楼主,如果是很便宜的那种大齿盘就要注意了,转转看看,以最紧的那个点调合适了为准

网友:
恰好能过A4纸的厚度就行

网友B:
用手左右拉大齿盘,能活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手左右拉大齿盘,能活动就行~

正解

网友:
  最好能调整到介于两张图片之间的间隙~

网友:
A4紙壓緊(差不多就行了,不是狠狠地壓)

网友C:
我差不多就是第一张图片的样子,用手拨动大齿盘,可以轻轻摇晃。

关于一张A4纸的做法,我没有成功过,即使放一张纸进去转动,也可以很紧。

网友:
我的侧板改了一下,现在具有电机齿间距微调功能

网友(2014-06-07):
楼上您的侧板怎么改的呀?学习一下

网友:
用手波动大齿盘感觉有点间隙就可以

网友:
上面那个合适。。下面那个间隙太大了。。

网友:
多试试就知道那样动力最好了

网友(2014-07-16):
第一张图合适

网友:
第一次的正好

网友:
这个不磨损大齿盘吗?

网友:
能够活动就行

网友:
我的调整要诀是这样的:
固定好之后,转达大齿能有一点量。。。大齿能左右转动一点就OK

网友: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

网友:
第二张差不多,电机是蝎子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差不多就是第一张图片的样子,用手拨动大齿盘,可以轻轻摇晃。

我就用了a4方法大齿严重磨损!

网友:
A4纸并不靠谱,纸张有薄厚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