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安川伺服的问题,请高手们释疑!!

楼主(2013-03-09):
我的安川伺服SGDM-04ADA原来的编码器被我弄挂了,现在弄了一个,但装上去后驱动报A.84错误,这肯定就是编码器有问题吗?有没有可能是零位不对(增量型编码器),如果是编码器的问题,一般会是哪个部分有故障的多,现在想两个拼弄成一个好的,不知道先从哪里下手好.

网友A:
原来编码器型号好现在的都是啥?

网友B:
据说对位置相当讲究,不会被你轻易掌握,就像发动机的点火时间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编码器型号好现在的都是啥?
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原来和新换上的编码 上个高清型号图

网友C:
如果是永磁同步电机,有位置传感器和速度传感器,尤其是位置传感器需要对零点,具体方法可以上网找关键词 位置传感器安装

网友D:
不可能是零点错误,伺服通电开机后首先感应一下编码器各线的畅通问题,发现有断线立马停止使能,零点错误应当是高级伺服在运行中发现,没用过安川驱动器,国产的伺服在设定中有零点的偏移量,可以试一下,还是检查各线的畅通和定义吧

楼主:
今天查了一下资料,安川伺服器有自己找零点的功能,只是现在报A.84,伺服ON这一步做不了,不能自已找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