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三轴加速度模块进行角度计算??

楼主(2013-03-09):
各位前辈,我在网上看到如下计算方法,但是不理解其原理。恳请研究过的前辈指点一下,不胜感谢!!!
加速度模块角度计算:
   如果传感器 x 轴朝下, y 轴朝前
   那竖直方向弧度计算公式为: angle = atan2(y, z)   //结果以弧度表示并介于 -pi 到 pi 之间(不包括 -pi)
   如果要换算成具体角度:     angle = atan2(y, z) * (180/3.14)

网友A:
这个只是测一个方向上的夹角,画个坐标系看看几何关系就明白了
工程实际中(比如dao dan、卫星)一般都会用四元数法
结算简单并且不存在奇异

楼主(2014-03-12):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测一个方向上的夹角,画个坐标系看看几何关系就明白了
工程实际中(比如dao dan、卫星)一般都会 ...

谢谢前辈,那四元数是怎么回事儿?我应该得到四元数?得到四元数后又要怎么判断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