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该干嘛。求教贴

楼主(2013-03-09):
新手装飞机雷虎的飞机花了一个月总算装完了

昨天调好了舵机
现在升降 副翼在油门为中时,十字盘水平
大桨水平0.00

调完舵机和大桨还需要调整什么东西啊。。。。。。。
求前辈高手赐教。。。

螺距,循环螺距需要怎么调整啊啊

网友A:
看你用的什么FBL系统啦。开始设置飞行前的调试。正负螺距。一般当你的pitch是一条斜线的时候,螺距是从-11-0-12左右。你就调整成这样。然后在idle up调整nomal和ST1,ST2的螺距曲线还有油门曲线。最后跟着FBL的设置一步步弄好陀螺仪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的什么FBL系统啦。开始设置飞行前的调试。正负螺距。一般当你的pitch是一条斜线的时候,螺距是从-11- ...

fbl是指陀螺仪吗,gt5?还是遥控xg8
螺距的话我在遥控里加了三个点,油门也加了三个点

然后到相应的油门螺距也会到

螺距需要怎么调?怎么看实际到了几度啊?

飞机上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fbl是指陀螺仪吗,gt5?还是遥控xg8
螺距的话我在遥控里加了三个点,油门也加了三个点

额。。说实话我不清楚GT5.。完全没用过。我用的是beastX。。直接跟着设置卡一步步调整就好了。你这个的话。。我真不知道了。。至于螺距。。当然是拿个电子螺距尺卡在blade上面。然后看螺距的变化是不是自己希望的那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fbl是指陀螺仪吗,gt5?还是遥控xg8
螺距的话我在遥控里加了三个点,油门也加了三个点

比如你在st1里面想要螺距从-6到正10.。那你就把thr拉到最下面看当时的螺距。如果不是-6,那你就调整遥控器上的螺距直到是-6.然后油门移到最上面看螺距是不是正10度。如果不是就调整螺距曲线的最后一个点。直到螺距是你想要的。其他也是这么设置。。这么说你懂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说实话我不清楚GT5.。完全没用过。我用的是beastX。。直接跟着设置卡一步步调整就好了。你这个的话 ...

油门最小的时候-12
最大的时候7

应该怎么调整呢?连杆?遥控的行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门最小的时候-12
最大的时候7

你要先调整集体螺距,正负12.就是在落据曲线是一条斜线的时候螺距从-12到0再到正12.这个调整好之后再弄其他的。因为这个弄好后你要使用的螺距就在这个范围里,你就可以通过落据曲线来控制。

集体螺距调整的话。。你就要搜索论坛里的帖子了。。我一时半会说不清
你可以先看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CC%E5%C2%DD%BE%E0然后再去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调整集体螺距,正负12.就是在落据曲线是一条斜线的时候螺距从-12到0再到正12.这个调整好之后再弄其 ...

谢谢我先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调整集体螺距,正负12.就是在落据曲线是一条斜线的时候螺距从-12到0再到正12.这个调整好之后再弄其 ...

新手有比较推荐的螺距吗?+-12?集合螺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手有比较推荐的螺距吗?+-12?集合螺距

这个是集合螺距。正负12,是在你螺距曲线从最小到最大的变化所对应的。但刚开始玩不可能玩-12到12.。那样太刺激了。。一般在nomal里面设置从-4度左右到8度左右就好了。你就按照这个螺距设置normal的螺距曲线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集合螺距。正负12,是在你螺距曲线从最小到最大的变化所对应的。但刚开始玩不可能玩-12到12.。那样 ...

好,大桨一上飞机舵机巨响,一直顶着桨的那种电流声,数字舵机就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大桨一上飞机舵机巨响,一直顶着桨的那种电流声,数字舵机就这样?

应该会响,但就是很正常的响声。你确定这个不是憋到舵机的那种声音吧。不会响的很夸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会响,但就是很正常的响声。你确定这个不是憋到舵机的那种声音吧。不会响的很夸张

如果什么都不装,舵机就是偶尔吱吱的响,但是桨一上去,舵机承受力了,就会一直吱不停。正常吗?

螺距调整的时候大桨的方向不同螺距会变化吧,调整螺距大桨倒下来就不准了,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什么都不装,舵机就是偶尔吱吱的响,但是桨一上去,舵机承受力了,就会一直吱不停。正常吗?

不对啊。。大桨连接的是十字盘。只是把大桨装上去的话只会给十字盘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向下的推力。不至于舵机一直响的。。。。

至于螺距调整。。不同的角度下面大桨的角度当然不同。但螺距调的不就是这个角度么
我不是很明白你说的调整螺距大桨倒下来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啊。。大桨连接的是十字盘。只是把大桨装上去的话只会给十字盘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向下的推力。不至于 ...

http://5im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QwMTE4NHwwMTk1ODgxMTAzNTVlNjM3YWMyMzM3YjZmYzE0MDljM3wxNzM4MjU5Nzg0&request=yes&_f=.wma

我录了一个声音 你听听
一开始 是 遥杆正中的时候
然后 。。。有声音的时候是我在摇动遥杆

这样正常吗

网友B:
楼主要潜水了
如果舵机的分辨率很高的话确实会受一点力就会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啊。。大桨连接的是十字盘。只是把大桨装上去的话只会给十字盘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向下的推力。不至于 ...

嗯,,谢谢

我的意思是这样

大桨在不旋转的时候 可以左右动, 大桨和尾杆成90度的时候 没有问题,
比如说 螺旋桨 和 尾杆平行的时候  这时候 因为螺旋桨很重 ,然后 就压下来了 。。舵机这时候就会特别响
如果成90度的时候 旋翼头左右的力是均衡的 ,如果桨偏到一边去了。。。然后 。。。旋翼头 不平衡了 。。水平盘也不平衡了

我是这个意思 。。。。

原谅啊。。。因为实在太菜了 不知道怎么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潜水了
如果舵机的分辨率很高的话确实会受一点力就会响

嗯 。。。是稍微受一点力就会响

你能听见我上传的 声音文件吗???

那这个舵机的分辨率怎么调啊

在陀螺仪里面的吧???

分辨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

我的意思是这样

在任何时候你旋转或者把两片大桨转到任何位置,十字盘不会有变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录了一个声音 你听听
一开始 是 遥杆正中的时候
然后 。。。有声音的时候是我在摇动遥杆

声音的话。。我听不到。。这里提示错误。。你国内手机号多少我打给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音的话。。我听不到。。这里提示错误。。你国内手机号多少我打给你吧

你有微信不??
我加你 。。。
我也不在国内。。。。如果有QQ 或则微信  我私信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微信不??
我加你 。。。
我也不在国内。。。。如果有QQ 或则微信  我私信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你微信了。。。。。。。

网友:
有点难度,够讲几个小时的

网友:
狂练模拟器吧

网友:
聲音我聼了,不能確定正不正常。 因爲沒有看到舵機的動作。
如果舵機沒動,但又發出持續的高頻電流聲就是卡舵或機械干涉。
另外,集體螺距建議9~10度就可以了,循環螺距6~8。(對於FB而言的,我的FBL水平只聼留在MC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