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V1200 的电机用40A的电调可以吗?

楼主(2013-03-09):
如题,如果不行的话要配什么电调?用40A会烧
电机
吗?电机和电调如何匹配?谢谢!

网友A:
光有这个信息量是不够回答你的问题的。飞机本身多大,起飞重量又是多少,电机是多大尺寸的kV1200,准备用什么样的电池,配多大的螺旋桨。这些信息都有了,大家才能帮你判断是不是合适。电机和电调的匹配,基本上是先根据飞机来确定电机需要多大功率和最大电流,然后再确定用什么规格的电调。电调的标称电流比电机最大电流稍大就可以了。

网友B:
这和电机的w数有关系。

网友C(2013-10-02):
电机,电调,电池,,还有机身面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