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查大浆夹是否变形

楼主(2013-03-09):
昨天450大炸了一下,貌似大浆夹有点变形,请问有没办法能检查出来呢?

网友:
这个很难,换了横轴和配平的新桨还感觉不对的话,就可能是中联或者桨夹问题了,桨夹一般歪不了。冲力都让横轴主轴吃去了

网友:
弄一把新大桨,和你要检查的大桨正反叠在一起,只要是变形的都能看出来

网友A:
放心,基本沒有槳會因爲炸雞變形(直接開裂或沒事)
只有木槳會因爲受潮,曝曬,長期擠壓而變形。

----------丟人了,沒看清問什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心,基本沒有槳會因爲炸雞變形(直接開裂或沒事)
只有木槳會因爲受潮,曝曬,長期擠壓而變形。

楼主说的是槳夾.

网友:
桨夹能装下桨就能用,貌似不会有大问题,请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