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单双桨两用混控器问世 双无刷锤子机通过了检测,效果不错

楼主(2013-03-09):
   首先要感谢"铜河",经过他不懈的努力,第二代新型混控器研制基本成功.第一代混控器解决了拉吗双桨改无刷的问题,电子设备的选用不再受到限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或是手上有的电子设备选用.装机后飞行效果非常不错,前期已经有发帖介绍过.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昨天收到"铜河牌"(这是我启的名字)进过进一步改进后的第二代混控器,这个第二代混控器是单双桨两用型的,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设置成双桨模式或单桨模式,改进了第一版的不足,混控比例改为可以5档选择设置,就是可以根据使用的电子设备做混控比例选择,使能达到最好的效果.理论上说这个混控器对有刷无刷能通吃,就是说不用加装什么转换器,动力输出口直接接到无刷或有刷电调就可以.
  收到新型混控器后迫不及待动手改艾特MD500大拉吗为单桨尾马达锤子机,拆除A轴,改短B轴,装上自己做的中联,用F45的锤子和链接摇臂,桨夹用的是F46的,解决了旋头部分的改造.尾巴用的是F45的总成.电子设备没什么特别的,兼容FUTABA六通接收机,25A无刷电调,10A有刷电调,0704B陀螺,H200-4800无刷主马达.开始测试使用2S电一直没能成功,很难飞起来,用了F45的超大桨,大拉吗的中号桨,小拉吗的小号桨都告失败,混控比例也从最高档到最低档一一测试还是没能行,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左转没很大问题,右转不灵,几乎不能转.在和铜河分析原因,准备来日再折腾,突然想到为什么不能用3S电试试,结果意想不到的奇迹发生了,选用混控比例第三档,飞行状态非常好.自己感觉操控性不比六通机差.
  目前铜河牌新型混控器已经完成了一大半的设计预想,最后想要测试的是装上尾无刷能不能有比较好的表现,可惜我手上现在没有适合做尾巴的无刷马达,已经计划买个回来试试.
   照片是艾特MD500无刷大拉吗和改尾马达后的单桨锤子机艾特MD500合影,边上那个"小玩意"就是新型两用混控器.  视频稍后拍了发上来.

楼主:
  飞行视频来了,是在微风环境下飞的,风力没3级也有2级吧,视频结尾拍的树叶被风吹的情况为证:

网友A:
恭喜王老师,飞得挺稳。
看来这一版的效果还行。

网友:
祝早日成功,量产,价格不能太高,不然没性价比了,LAMA    V911等四通机,连机带控也就200块上下,如果控制器卖几十块钱估计很受欢迎

网友B:
很有意思的DIY,提个问题,独立陀螺仪可以像六通那样受发射控制感度和锁尾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意思的DIY,提个问题,独立陀螺仪可以像六通那样受发射控制感度和锁尾模式吗?

   当然可以,这是必须的,要不这样折腾做什么嘛,还能如就用原装的3合1,4合1不就行了嘛

  需要说明的是非锁尾陀螺暂未能通过测试,象0704这样压电式陀螺,还没能调试出来

楼主:
   目前发现了一个问题,F45的尾马达是在2S电下工作,现在上3S电好像有点吃不住,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正在与铜河商量中.
  所以我一直都说尾马达的机机,这个尾巴永远是一个痛
  我与铜河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想把这个混控器做成适合无刷尾马达的,要是能成功,尾巴上的痛也许会不那么痛了,可是又有人说吃饱了撑的,花那样大的代价改不值得,哈哈,很矛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发现了一个问题,F45的尾马达是在2S电下工作,现在上3S电好像有点吃不住,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正在与铜河商 ...

F45是8mm的尾管吧?用CP3的CN12直驱尾组很方便啊,2s~3s通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F45是8mm的尾管吧?用CP3的CN12直驱尾组很方便啊,2s~3s通杀。

  尾管多粗不是问题,马达是个大问题,可以试试CN12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发现了一个问题,F45的尾马达是在2S电下工作,现在上3S电好像有点吃不住,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正在与铜河商 ...

玩航模,有的人主要是为了飞行……力求人机合一的、行云流水的3D特技……这些……

而有的人为的就是一个改造、完善的乐趣……
喜欢一个东西,搞清楚他的不足或问题……把它解决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只要自己喜欢,很值得!

说得再直白一点,大家建议没必要在四通上折腾……

但6通基本上都有现成的各种档次的改装方案和零件了,基本上就是花钱就行了……

相对而言4通可以自己搞的多一点……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恭喜王老师,飞得挺稳。
看来这一版的效果还行。

祝贺!看来我得提前预订一个!

彻底拯救一下我的一堆F45……

网友B:
希望看到悬停外还有点飞小航线的视频,比如八字、圆周、后退圆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祝贺!看来我得提前预订一个!

彻底拯救一下我的一堆F45……

一堆F45?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看到悬停外还有点飞小航线的视频,比如八字、圆周、后退圆周。

     这次上的视频主要是说明"铜河牌"新型混控器的可行性,独立设备在单桨锤子机上的应用,当天收到混控器就迫不及待折腾,才解决了能飞起来的问题,还没来得及细调,就出现了尾马达的问题,昨天已经订货9克无刷马达了,要过两天才能收到,希望无刷能行,等问题解决了调整到位后,我会发一段"航线的视频,比如八字、圆周、后退圆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堆F45?厉害!

见笑了……是摔得厉害……

楼主:
      新西达 9g 微型无刷电机 /A1504 2900KV昨天到货,迫不及待装机测试,真没想到"铜河牌"新型混控器非常给力,试飞状况比想象的要好,不比有刷尾马达差,线性完全没有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开始用2S电飞,左转没有问题,右转还是比较慢.今天一大早用3S电试飞,完全没有问题,稍等我会发一段视频.
    新西达A1504 9g微型无刷电机参数:
KV:2900
尺寸:Φ15mm x 13.5mm
重量:9g
输出轴直径:Φ2mm
最大效率电流: 2A to 6A, >70%
最大工作电流: 7.5A
电压输入: 2-3S
IO: 0.5A/10V
适合桨大小:  4545 5043 5030

网友D:
无刷后,效率提高了吗,飞的时间延长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刷后,效率提高了吗,飞的时间延长了吗

   这问题问的  ................
  1:已经试过,可以装3S25C2200电池飞,重量你可以称一下这种电池有多重,这样的效率还要怎么解释好? 有刷的呢可以试试,不烧马达也会烧3合1的
  2:飞多长时间? 这个问题我没办法回答你
  3:是不是还要问我这个飞机能飞多远? 呵呵,无可奉告

楼主:
   先来一小段视频,还有个重要的注意事项,千万别用大一号的桨,会烧马达的

网友A:
顶~~~~~~~飞得不错,感觉5030桨还是稍大了一点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问题问的  ................
  1:已经试过,可以装3S25C2200电池飞,重量你可以称一下这种电池有多重 ...

哈哈!王老师,这是经典的3个问题之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来一小段视频,还有个重要的注意事项,千万别用大一号的桨,会烧马达的
...

不错不错!已经很好了!

这个小无刷马达好眼熟,好像之前的模友改F45尾无刷用的也是这个……
不过用无刷转换器+原装F45主板 锁尾效果没这么好!

大小桨都只能用这个吗?现在好像只用了F45的旋翼头+平衡杆了?

我的初步想法就是:全套F45机身、大小桨,
把电子设备换成 天地飞6通接收机+银河混控板+无刷主电机、电调+无刷尾电机、电调,

就是陀螺仪不知道选哪款合适一点,够用的前提下尽量便宜一点……

当然,还有想改用3s电池供电(方便挂图传),大概就是2000mAh以内的吧;大小桨沿用F45的好像不太适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已经很好了!

这个小无刷马达好眼熟,好像之前的模友改F45尾无刷用的也是这个……

   1:  铜河牌混控器和你说的经F45主板转换成无刷不是一回事
   2:  这个混控器是完全用的独立电子设备,就是说你可以用你手上的控,接收机,舵机,合适的无刷主马达和尾马达,电调最好是用好盈的,起码尾马达用好盈的.
   3:我用的是0704B陀螺,已经够低档的了,我是45元买来的
   4:电池要是能用2S就最好不要用3S,这样比较经济.现在我还没找到2S为什么没3S飞的好是什么原因
  铜河告诉我,混控器也许还可以再改进一步改善,加上尾马达转速可以5挡设置,要是这样那就最最好了,呵呵

有些问题这和你说不清楚,你可以QQ找我聊 158755802 注明 锤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顶~~~~~~~飞得不错,感觉5030桨还是稍大了一点点。

EP桨用作锁尾4025、4030为佳,重量越轻反应越快。

网友C:
引用 楼主:
1:  铜河牌混控器和你说的经F45主板转换成无刷不是一回事
   2:  这个混控器是完全用的独立电子设备 ...

所以我放弃了之前 依赖原装F45电路板 改装双无刷的想法……
毕竟……既然是搞研究,花钱可以,但得值得改……

用独立电子设备改装是一直以来的的目标和愿望!难题就在混控上……看到银河牌的时候眼前一亮!

另外那个问题,是不是因为,同样条件下,3s电池可以上更高的转速……飞行更稳定……?
其实是考虑FPV能共用3s的电池,挂第二块电池显然不现实……不然我最多的就是2s电池……

Q已加,等王老师有空的时候来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EP桨用作锁尾4025、4030为佳,重量越轻反应越快。

   我买的4025和3020反浆正在到货的路上,估计今天能到
  前面已经介绍过,劝大家玩的时候千万不要用大一号的尾桨,昨天上午我就用了F46的尾桨,结果很严重,1504无刷马达烧了,呵呵! 下午去电子城买了0.25漆包线,一直折腾到晚上,才让这个1504起死回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我放弃了之前 依赖原装F45电路板 改装双无刷的想法……
毕竟……既然是搞研究,花钱可以,但得值得 ...

   1:建议你放弃F45的主板,真想折腾就玩全独立电子设备的,F45的机身非常适合自己改装
   2:功率和电压是有密切关系的,为什么玩500以上JJ的很多都用低KV大功率马达+6S电,目的是很明确的.但是要看用的电子设备的耐压能不能满足要求.1504无刷马达厂家标称2S-3S,用3S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3:我不玩FPV,所以没办法给你建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买的4025和3020反浆正在到货的路上,估计今天能到
  前面已经介绍过,劝大家玩的时候千万不要用大一号 ...

4025反桨taobao好像只有一家有卖的,还特贵,不过工艺粗糙,平衡不好还重,GWS为何只出三叶的反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1:建议你放弃F45的主板,真想折腾就玩全独立电子设备的,F45的机身非常适合自己改装
   2:功率和电压是 ...

好的,这个我早已放弃,我的多次炸机和飞丢都是因为电路板的问题……
上次的F45改装测试也只是为了证实心中的疑惑……陀螺仪芯片即使还可以工作,但也未必是完全正常的。锁尾时而正常,时而抽风……

经王老师这么一指教,终于想通为何750MX电机工作电压44.4V,KV值是530KV!而450MX却高很多。

FPV只是想简单的尝试了,本来图传供电是不宜和动力电池公用的,但F45的载重能力实在有限,所以只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25反桨taobao好像只有一家有卖的,还特贵,不过工艺粗糙,平衡不好还重,GWS为何只出三叶的反桨啊?

...

   4025反桨到货了,价格是比较高,5元一只,但是要是好用也是值得的,但是让人非常失望,装机试飞的效果非常不理想,一是噪声非常大,二是效率比较低,多种桨测试后结论还是用5030桨是最好的
   4025浆噪声大效率不高的原因我分析是外形是长方形的原因,风阻可能不较大.5030浆外形是刀形的,风阻应该比较小.

网友A:
王老师的测试让大家获益不浅。

网友:
引用 楼主:
4025反桨到货了,价格是比较高,5元一只,但是要是好用也是值得的,但是让人非常失望,装机试飞的效果非常不 ...

GWS的4025和皓业的4030不错的,好用,可惜没反桨影响点锁尾效率。

楼主:
   再上一段一分多钟的视频,改短了锤子,缩短了尾巴(都是重心给逼的),用2S电,5030尾桨飞的,主要是想说明改进后的操控是稳定的,在那个28*28CM的台上定点降落不是难事,呵呵! 飞航线还需要熟悉一下操控,这个比F46那样的玩具级别的飞起来要灵敏很多.

网友:
王老师飞定点降落帅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王老师的测试让大家获益不浅。

还有一个幕后功臣!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上一段一分多钟的视频,改短了锤子,缩短了尾巴(都是重心给逼的),用2S电,5030尾桨飞的,主要是想说明改进 ...

哇!这次调试后更稳了!尤其这操控技术……

楼主:
  哈哈,革命尚未成功,朋友尚需努力,我还在进一步完善中,努力做到再完美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革命尚未成功,朋友尚需努力,我还在进一步完善中,努力做到再完美一些!

皮传+有刷混控+双无刷混控!的确够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