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急急,关于电烙铁和焊锡,

楼主(2013-03-09):
小弟最近入手了个美嘉欣F47小直机,最近尾电机不行了,从淘宝上买了个尾电机想自己换,但是麻烦来了,尾电机的线是直接焊在主板上的,我手里有个电烙铁,但是没焊锡,我也没使用电烙铁的经验。小弟想问下没焊锡能焊吗?还是一定要买焊锡。

网友:
没焊锡当然焊不了,焊锡是要固定电机线和电路板的

网友:
没焊锡也可以焊,板子上的那点儿焊锡就够用了

网友:
对了,焊接时注意注意正负极别焊反了。

网友:
可以找修手机的要点焊锡,或者直接找他帮你焊,然后请教请教,玩模型不会焊接是不行的

网友:
如果是普通烙铁,没焊锡就没搞了。

网友:
去没用的电路板上用电烙铁搞点锡焊下来,没松香焊点焊起来不圆润,建议楼主,买锡焊和松香

网友:
去五金店买点 很便宜 1块钱1米够用很久了 我的F47就是自己焊接尾电机的 我尾电机摔过几次之后就很紧转不动了

楼主:
跑了好几家五金店,只买到焊锡膏,最后看见一家修电机的,进去问了下,焊锡和松香都有,但是老板不买是自己用,最后软磨硬泡老板卖了,70厘米长的一跟焊锡,老板要5元钱。松香一小盒3元。NND。

网友A:
我也在学,学会了教教我,我看教程之后还是没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学,学会了教教我,我看教程之后还是没焊上...

已经焊好了,我是先把电烙铁烧热,然后到松香里面蘸了下,再把焊锡融到烙铁头一点,然后往尾电机线头一点,就焊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焊好了,我是先把电烙铁烧热,然后到松香里面蘸了下,再把焊锡融到烙铁头一点,然后往尾电机线头一点 ...

这么快?是用罗铁把焊锡运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快?是用罗铁把焊锡运上去的?

是的,我把焊锡融在烙铁头上一点,然后把线头放到主板焊接点上,然后把烙铁头上的焊锡往线头上一点,就焊好了。

网友B:
处女焊~这水平可以了,有潜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处女焊~这水平可以了,有潜力

红线没焊好,原来已经焊上来,然后我拿电烙铁点了下,就拉丝一样。

网友:
没松香。容易虚焊

网友:
松香是一定要的 焊锡自带的那点够用了

网友(2013-04-13):
虽说楼主第一次焊,但也太难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