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px烧了主板,尾电机自动空转

楼主(2013-03-09):
我翻了论坛的帖子,估计是尾电机的mos烧了,但是我看不到有电子件损坏的啊,哪个是尾电机的mos呢?求各位懂的指点一下

网友A:
买的时候记得叮嘱卖家是P沟道mos喔

如果是改过无刷主电机并且是电调直焊mcu取信号,可以把主板上另外两颗主电机驱动mos其中之一换过来代用
如果觉得对手艺没有自信,也可以找手机维修人员代劳

网友:
搞不好又是漆包线惹的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的时候记得叮嘱卖家是P沟道mos喔

如果是改过无刷主电机并且是电调直焊mcu取信号,可以把主板上另外两颗 ...

请问是这兩颗嗎?如果是自己焊的话,用多大watt数比較適合?谢谢解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这兩颗嗎?如果是自己焊的话,用多大watt数比較適合?谢谢解答.

是这两颗
我一般是用350度烙这个

但是要记得,焊走这个以后就不能用回原装有刷电机了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两颗
我一般是用350度烙这个

多谢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这两颗
我一般是用350度烙这个

随便请教一下。陀螺仪传感器是哪个?呵呵。飞了这么久楞不知道陀螺仪传感器在哪里,一次朋友问我这个问题,问的我哑口无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随便请教一下。陀螺仪传感器是哪个?呵呵。飞了这么久楞不知道陀螺仪传感器在哪里,一次朋友问我这个问题 ...

mcp x 感度是固定值,不能靠控调整

网友:
建议你若没有把握焊好,可以拿到手机店请人焊一下,我刚入手mcpx还不懂还没起飞呢就把主mos烧了拿去代焊,不过后来还是自已买了恒温焊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p x 感度是固定值,不能靠控调整

我说的是主扳上哪个是陀螺仪

网友:
V2是在主板上左下脚那个小的芯片,如果是V1的话,这个小芯片背面还有一颗,两个组合成一个三轴陀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的时候记得叮嘱卖家是P沟道mos喔

如果是改过无刷主电机并且是电调直焊mcu取信号,可以把主板上另外两颗 ...

我昨晚3点钟时就是这样换过去了,不转了,加油也不转了

网友:
这个比较难修了

网友:
可以发给卖家啊!见淘宝上有卖家会修的

网友:
内容祝大家爽飞。内容

网友:
曾经遭遇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