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帮忙关于MACH3的

楼主(2013-03-09):
我按照坛内介绍的方法把原文件删除后,把对刀的图片粘过去,就变成这样了。‘刀具信息’下面多两个数字方框,真么才能删除呢

网友:
安装好后先别启动MACH3,破解、替换文件好后,重启动电脑。

网友:
你没有把”page1"图片替换,替换后就好了,这个是含“对刀”的

楼主:
你没有把”page1"图片替换,替换后就好了,这个是含“对刀”的

替换了,不替换没有XY,多两个000的数字框

楼主:
安装好后先别启动MACH3,破解、替换文件好后,重启动电脑。

刚才试过,不好使,谢谢回复

网友:
我是换了几个版本才搞定的.好像是1024那个文件的原因,忘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试过,不好使,谢谢回复

不好意思,我没有仔细看,是你的“对刀”文件“1024没有替换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有仔细看,是你的“对刀”文件“1024没有替换

老师傅太客气了,1024文件复制到那个文件夹里啊,我是不是复制错了

楼主:
已解决,1024的问题,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1024的问题,谢谢大家帮助,

解决了就好,祝你玩得快乐!

楼主:
解决了就好,祝你玩得快乐!

谢谢。何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