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布线,内置电调831接收。。。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3-03-09):
简单的布线,如有不合适,还请指点

电调横着藏在电池板下方,为方便散热,不用泡沫胶,直接两头扎带固定。香蕉头绑在外面,调机时可以方便插拔,图中用了4MM香蕉头,所以线有点长

电调磁环放在电调下面

831接收因为比较长,要放在脚架固定座上面,接线方朝向电机。线接好后用扎带绑成一捆,再绑到侧板上,这样离电机至少有2MM。因为线的张力,831接收不用特意固定,已经非常牢固了,暴力3D不会滑。

小卫星从侧板的孔里引出来

副翼舵机和螺距舵机线要加长,从电机下引到后面,另一边的电调线用同样的固定方式

升降舵机走侧板里面,红点处扎带固定,直接接到三轴

尾舵机从侧板里拉上来,扎带伺候

完工!!两项工作要事先做好:把831对频对好,电调有设定卡的话也要事先设好,以后调机只要拔电机线就行了

网友:
干净整洁,一看楼主就是有条理的人。如果不经常炸机的话,这样搞起来真的很好

网友:
同样的配置  没有你的布线漂亮   向楼主学习

网友:
前面2個傾盘舵機的走線不會被大齒碰到?..

网友A:
不错啊!我也喜欢简洁的布线,这是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我也喜欢简洁的布线,这是我的:

这是俺嘀,喜欢干干静静嘀,看着心里就服舒,虽然飞的不啥地

LZ那配置看着心动呀,尾舵再换个8910就…………无敌了

网友:
你怎么把K牌电调塞进去的。。。YT 原装侧板么。。。我的怎么塞不进去啊

网友:
很不错,  学习学习.这几天正准备装机, 正愁该如何布线

网友:
流着口水学习

网友:
布线漂亮啊!给力!

网友:
都换了金属件,不重么?

网友:
的确漂亮!值得学习。

网友:
起飞重量多少

网友:
干净、利落~

网友B(2013-07-06):
给力啊!!~~我也想把电调放到电池座下面,可是电调太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