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飞不高,该换什么电机好............................?

楼主(2013-03-09):
现在的冲浪者重量1.3KG,30A电调,2212kv2200,6寸浆,3S2200*2只能飞二三百米。

其他配置不变的情况下,只换电机和浆,大家帮忙看看哪个好?

续航省电,能飞1-2千米的配置,哪个好些?还是有更好的配置。
2217KV2200   7035
2217KV1500   8040
2212kv1400   8040
2212kv1000   8040

谢谢大家!

网友A:
2212 KV1400 8寸浆   ,  2216  KV1250   9寸浆   这两种都玩过,  建议用2216电机,放个4000-5000 3S电池更定爽

网友:
kv1400八寸桨2200 3S *2 或者4000——5000 3S

网友:
想爬高,用翼龙,立竿见影!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2 KV1400 8寸浆   ,  2216  KV1250   9寸浆   这两种都玩过,  建议用2216电机,放个4000-5000 3S电池更 ...

2212 KV1400 8寸浆,1.3KG的重量,力量怎么样啊?

网友:
2212 Kv1000 配9050E APC桨 我就是这个配置,爬升速度很快。

网友:
我的是2216  配的9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2212 KV1400 8寸浆,1.3KG的重量,力量怎么样啊?

2212 KV1400 8寸浆 的力量,1300克在没什么风的情况下平飞和慢慢爬高是没问题的,速度慢点而已,爬高就吃力点。
在风大点的时候和爬高都脚软,配2216 KV1250 9寸浆的话1500克也能一飞冲天,两种自己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