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雕刻機...我作不出來抱歉了

楼主(2013-03-09):
好吧,我承認我畫得圖光是加工費用就超過我的預算
所以我打算買台成機
掏寶上有一台6400人民幣的動龍門
我大概會買那台

有人要推薦其他的也歡迎

現在有了自己工作室
可以搞些大東西方便不少
也因為在籌備期間所以少來這了

网友:
没有母鸡是生不了小鸡的,但有了母鸡生小鸡来干嘛?

网友:
画图不是画画,不能因为要好看就多画一点点,画画是在花钱啊。

苏-27很漂亮,但是绝没有多余的部分,实用和美观并不矛盾。

网友A:
作为人生第一台机器,,,其实算做后续的母鸡。。。

个人觉得还是老老实实买个全新能用的,性能靠谱的,切合实际的,别贪大求全的立柱式铣床。。

你这个预算,估计可以考虑下西湖7032    西菱7045

龙门无法玩出这种立柱式铣床的花样。。

个人经历:先是画图做雕刻机,外加工,,前前后后花了万吧块钱。。。。。。后来嫌外加工麻烦,又淘了个二手炮塔铣床,连运费尽八千。。。。。。到头来雕刻机总觉得差点啥,二手炮塔铣精度又不尽人意。。

我现在就发现,为啥我不当初直接买个新铣床算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作为人生第一台机器,,,其实算做后续的母鸡。。。

个人觉得还是老老实实买个全新能用的,性能靠谱 ...

新铣床的干活精度又能达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铣床的干活精度又能达到多少?

貌似国标应该是+-2丝吧,,如果没记错的话。。

网友:
不要灰心,毕竟做不出来的占多数。。。。。

网友:
第一台機..如果一次要求太多..做不出來是正常的...

畢竟是實驗機,加上如果又是新手....第一台建議克難一點,做台小型PCB 先試試..

一來費用便宜,二來學經驗...

在台灣,加工費當然貴...

ydnline 大,之前就有提過,便宜的作法及小量自行加工.....不曉得為何你不願先試試??

网友:
6400 RMB ,大約也要3萬多台幣...

重量多重?  加上運費,打木箱,搬運費...可能也要多加1萬以上了吧!~

運回來後,如果要維修,校正...要找誰處理?

自行DIY的話,那量測工具都備好了嗎?

如果需要用到機具修整,除了拆裝,加工你又要找誰處理??

在台灣,找師父修整校正的費用,應該也是不便宜...

网友:
苏-27很漂亮,但是绝没有多余的部分

网友:
我在淘宝上新买的机器,200×300×80,主轴标180w,实际看起来没有,三轴滚珠丝杠两端轴承固定,动龙门,xy轴16mm光轴,z轴12mm,雕软木凑合,z轴摆动大,整机单薄,我发了个帖子,正在寻思着给它补补钙呢,有图

网友:
小雕刻机都那个鸟样,干不了铁的话就是中看不中用,还是上个小铣床吧,螃蟹PX32就不错。

楼主:
罷了,罷了
真的沒時間跟他磨蹭了
運費一萬就一萬,東西快點到就好
該有的量具我有
也有認識在弄電控的朋友
雖然大家都說掏寶不老實,但我有處理的空間與能力
只要那些零件不要太差是可以接受的
電控,馬達我都有,真出問題就換掉
倒是控制軟體找不到繁中的,顯示有問題

网友:
安装个简体的系统 或英语系统就行了

网友:
不是吧...设计的那么漂亮的初音机...

网友C:
3040的機器想作基本校正
最少要有600mm以上的花崗石平台
1000mm的卡尺
300mm及150mm的方尺
才能確保市售機x.y.z軸的精度在0.1mm以下
尤其是賣到台灣的機器
經過長途暴力運輸
最少要求使用全封閉木箱及底座鎖在木箱上
否則丟也被丟壞了
別怪物流及海空運業者
換成是你
50公斤以上的東西也是直接用丟的丟下車
來台最少要上下車好幾次
所以收到機器外觀正常你就要偷笑了

個人經驗來說
以變形金鋼為例
湖南到深圳及深圳到台灣共打了兩次木箱
到手還是只剩下一個下面的棧板而己
鑄鐵零件用根電線綁在機床上
鋁製及小樣的的全部失蹤

查了一下6400元的機器
全機鋁型材
行程X軸300mm  Y軸400mm  Z軸50mm
表示造機的還算有經驗
z軸不像別人造的那麼高
移動龍門z軸貪高根本就不能用
震動太大是作不好東西的
但是以後也上不了A軸
因為空間有限

驅動用6560芯片24v供電
想跑到f3000有點令人懷疑
最少我作不到

重覆定位0.03mm
這一點本人也保留懷疑的態度
機器買回來打錶跑來回(別跑單向)測試1
因為陸製c7滾珠螺桿的回差一般都大於0.03mm
其他部份精度沒寫是個聰明的作法
可以減少很多退貨的問題
其實重覆定位只要螺桿精度好就沒問題
其他的垂直水平精度才是生產製造及調整上的難點

台面用鋁型材
650MM長度若沒磨過的話誤差一定大於0.2MM以上
何況鋁型材沒人上磨床的
磨掉表面的硬陽會很難看
一般都是直接鎖上而己

X軸Φ16光軸  Y軸Φ20光軸  Z軸Φ13光軸
16光軸個人覺的有點單薄
650MM長的SCJ2 直徑20光軸放個重一點的工件上去
正**的變形量都超過0.5MM了
何況是整個龍門的重量

若是此機是論壇上的朋友製作的
那就先說聲抱歉了
就事論事而己

自己作不出來買成品是正確的選擇
沒經驗自己造出來的機應該比專業製作者還差
爛尾浪費的錢也會不少
單單省下的時間你就划算了

台製一定比陸製的貴一點
因為你也知道加工工時費用沒得比
這就看你自己的荷包了

買陸製機最好請論壇的朋友把關一下
因為糾紛我實在是見過太多了
淘寶賣家網頁吹的天花亂墜
若是認真你就輸了
我這兒有台很出名的鹿原機
光軸只是使用一般的光圓鐵而己
機器一動就刻出明顯的溝痕出來
42步進無力,無法使用MACH3
這台2007年花了3700元人民幣(不含運費)
價格也不算便宜
買回來也是垃圾一台扔在牆角

上個月送來一台號稱使用鍍鈦光軸的機器維修
看來賣家根本就搞不清楚什麼是鍍鈦或鍍鉻
那台比較慘
軸心是直鎖式固定(端面攻牙)
狀況最好的X軸兩根光軸的長度差了0.67MM(Y軸差了1.42MM)
今人懷疑是直接砂輪機切斷就攻牙裝上了
滾珠螺桿串動嚴重
切出來的圓是肉眼可見是楕圓形才來送修的
調了三天才調到差不多
但因為機器鑽孔孔位差距很大
除非機架重作
所以只調整到公差0.5MM而己
但最少圓形肉眼看不出異常了

最後祝工作室鴻圖大展賺大錢

网友:
沙发回贴道出了正谛

网友D:
自己折腾就是图个乐子,不能拿来生产用的。做出来也就是玩玩而已。

楼主:
動龍門3040,z有80的樣子
Y軸20的
騰雕的牌子,台面兩邊還有一條帶座光桿
說這樣龍門更穩
6000人民幣那台也在考慮,廠家記不住了
雕雕木頭真的這麼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動龍門3040,z有80的樣子
Y軸20的
騰雕的牌子,台面兩邊還有一條帶座光桿

雕雕木头4000足以。折腾是个乐趣,
如果目标并不是雕刻机而是要用雕刻机做你的产品。那么买成品是最好的选择

楼主:
我的運用是用來雕原型
然後手工修飾變成原始模型,使用矽膠翻模
然後才是生產

楼主:
我比較好奇,若是要確保運送萬無一失
大概要付出多少代價,從廣東陽江運來
打木箱再加全面填充泡沫塊,走空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比較好奇,若是要確保運送萬無一失
大概要付出多少代價,從廣東陽江運來
打木箱再加全面填充泡沫塊,走空運 ...

建議外面打個標準封閉式木箱(下面預留堆高機牙位)
雕刻機底座確實鎖在木箱底板之上
所有的配件另外裝一箱
以避免運送時配件將機器撞壞
然後發順豐快遞可以將損害減到最低程度
但還是靠運氣啦
順豐摔爛我的東西也不少了
最常見的是螺絲攻被摔斷

网友:
以前见人家发一些易碎的东西, 例如千手观音.
先把观音像包了胶膜. 再包泡泡胶纸, 就是那些
表面像波子大的气泡. 包好了放入木箱内. 再用
PU 泡沫填缝剂 把空间填满. 泡沫填缝剂变硬后
成一个大石.

木箱外再打胶带. 木箱内有硬PU泡保护. 受碰伤的机会减低.

网友:
现在的服务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議外面打個標準封閉式木箱(下面預留堆高機牙位)
雕刻機底座確實鎖在木箱底板之上
所有的配件另外裝一 ...

这位师傅的答复很有收获。也准备入手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40的機器想作基本校正
最少要有600mm以上的花崗石平台
1000mm的卡尺

将叔见解。非凡。。学习之余佩服之情。淘淘江水,泛滥不止。

楼主:
先說這不是廣告
我想給大家幫我看看這機器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