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6b配并充板!请教

楼主(2013-03-09):
打算在某宝购入并充板给206B,结果看到某五钻商家是这样描述的:

“在使用并充板对多个电池并联充电之前,需检测各个电池组之间的电压差异(例如第一个电池的第一芯电压,和第二个电池的第一芯电压的压差,以此类推),差异大于0.1V时,不可直接使用并充板充电,需要逐个将电池组的电压平衡,使各电池组的电压差异在0.1V以内,才可以使用并充板对电池并联充电。否则,可能会烧毁并充板或者电池组。”

我买它的目的是外场飞完马上并充快速起飞,如果我能做到仔细平衡各个电池的电压,还需要他来干嘛?请用过的朋友指导一二。。

楼主:
搜了下,x宝似乎没有专门的206并充板。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搜了下,x宝似乎没有专门的206并充板。晕。

206B只要用那种30多块的并充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6B只要用那种30多块的并充板就可以了

那种只是用平衡头充的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种只是用平衡头充的对吧?

谁说的?那个并充板UNA6也是可以用的就是串充要用的红黑线不用罢了!

你自己看嘛咋么可能只能并充充电器用呢?

网友:
貌似三十块的并充板只是起到平衡作用,充电线要另外接

网友:
“在使用并充板对多个电池并联充电之前,需检测各个电池组之间的电压差异(例如第一个电池的第一芯电压,和第二个电池的第一芯电压的压差,以此类推),差异大于0.1V时,不可直接使用并充板充电,需要逐个将电池组的电压平衡,使各电池组的电压差异在0.1V以内,才可以使用并充板对电池并联充电。否则,可能会烧毁并充板或者电池组。”
0.6V左右直接并冲绝对没问题 再高就没试过了

网友:
30元并充板只用来连接平衡头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
在使用并充板对多个电池并联充电之前,需检测各个电池组之间的电压差异(例如第一个电池的第一芯电压,和第二个电池的第一芯电压的压差,以此类推),差异大于0.1V时,不可直接使用并充板充电,需要逐个将电池组的电压平衡,使各电池组的电压差异在0.1V以内,才可以使用并充板对电池并联充电。否则,可能会烧毁并充板或者电池组。”

     这在理论上并无不当之处,实际情况却相左------极端的情况是:我在实际使用中有几只外带的电池没有用,回家后直接在并充板上以充好电池与已飞过的电池对充到3.8-3.9V,用以保存。电池是3S1P,2200MAH,20C,并接时无火花,无可觉察之发热。更高C数锂电,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