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 Sport v2 起飞逆时针自转问题 陀螺仪GP790

楼主(2013-03-09):
才到的亚拓450 Sport v2
陀螺仪
配的是GP790,开始飞第一块
电池
一切正常,一点没炸,然后换到第二颗电池后,起飞飞机开始自旋逆时针打转,而且不开油门动左右方向键,只能向左,打到向右没有反应了<最多到中立位点上>,求教这是为什么?怎么才能调回来?只飞了一次啊亲。。而且还没炸过呢。。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检查尾舵中立点……看看是不是卡住了,不应该啊……
陀螺仪上的尾舵机行程设置了没有?

网友B:
陀螺仪自检没通过, 我很久前也遇到过,也是GP790,所以后来我每次通电后都要检查一下尾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