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450自旋问题

楼主(2013-03-09):
450有副翼皮带版,原先是KDS的电调和820陀螺,电调发热严重,夏天经常热保护,820不停的温飘。这段时间收了好赢40A铂金和富他爸401,今天装机测试,发热问题和温飘问题完美解决。但有个新问题。401做自旋很慢,好像有一股无形的力拉着尾巴,转向舵向左或右打到底全速旋转,飞机转起来还是慢吞吞的,大概一秒2圈左右吧(要知道原来全速旋转,基本看不清圈数的,金戈铁马,隐隐有风雷之势,爽死人),飞机的螺距油门全不动,尾轴滑块行程也足够,(差一点就撞墙)。  按我个人理解,应是尾巴推力不足造成的,尾巴推力取决于两因素吧:转速和尾桨螺距。但我觉得转速是够的(听主桨的风声,皮带没打滑,单项轴承没坏,尾中联顶丝没松),尾桨螺距也没问题(两边都快撞墙了)。难道401是坏的?但锁尾很稳呀?就是自旋不行?难道那里还要调什么?求救

网友:
要么是你桨距太高,我一般都是在60%油门时悬停的。另外GY401是一款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董,你可以看看说明书,上面写了侦测的最高角速度,我记得就是720度每秒(如果我没记错)

网友:
每秒两圈可以了,自旋速度也是陀螺仪的性能指标之一,想更快就换更牛的陀螺仪咯。当然,也可以降低感度,感度越低自旋速度应该越快,你可以设两个感度,快速自旋时切低感度,自旋完了再切回来。
以上纯属理论猜测,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動了EXP或者D/R的設置吧。。。

网友A:
一秒两圈还嫌不够快?
对很多3D高手来说,可控的一秒两圈已经是极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秒两圈还嫌不够快?
对很多3D高手来说,可控的一秒两圈已经是极限了~

一秒兩圈也是陀螺儀的極限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秒兩圈也是陀螺儀的極限了。

印象中有些高级陀螺仪能达到一秒九百多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有些高级陀螺仪能达到一秒九百多度的~

咳,我都過時了。數據都是GY520的。
剛查過,GY701 都1200度一秒。。能一秒三圈多。。

楼主:
貌似这个问题与感度有关,用401时我感度是55,820是30,如果820把感度调到55飞,除了金鱼尾以为,自悬也变慢了,下星期用401试试,到时再向各位汇报,谢谢各位DX的指点

网友:
一秒两圈还慢?

网友C:
401感度低了自旋明显加快

网友:
要那么快 干什么
想来个4圈自选反?

楼主:
经试验,正像以上魔友说的,401的自旋速度跟感度有关,感度高,速度慢,反之亦然

网友(2013-06-29):

内容来群36078268,有高手指点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