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朗宇X2814 kv900马达,震动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3-09):
昨天在飞一个2米翼展滑翔机时,突然发现头部的马达在全油门下震动很大,只好用4/5的油门飞行,今天把马达拆卸下来,检查看看是那里毛病,没有发现(例如轴背撞歪,顶丝松动等),只是发现它的震动大;我用一个朗宇X2212 kv1450的马达对比, 2814 kv900的马达在转动时,马达轴有晃动,震动大,而2212 kv1450就安静多啦.
我的头部螺旋桨和马达没有遭受过猛烈撞击,否则螺旋桨和头部固定架首先就完蛋啦. 这个震动大的马达以前是工作正常的,只是在昨天的飞行中,突然发现不对劲啦,使用的时间也不长.

朗宇X2814 kv900马达,震动大是什么原因?

网友:
估计是轴承的问题或是轴的问题,

楼主:
估计是轴承的问题或是轴的问题-------------马达轴吗? 外表看,轴没有歪斜

网友:
偶用的2814用来飞四轴,2814比较暴力,所以偶用的是桨夹,因为比较暴力些,所以固定一定要牢固,可靠,否则特别能震动,我一开始用的架子比较软,所以整体四轴飞起来摇晃,后来用铝合金螺丝拧紧整体掰起来都不带晃动的,然后现在四轴就可以平稳起飞了。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固定的问题,固定的是否牢固,然后固定地方与机体整体的结合强度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