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的技术人员,你们来看看RL-56发动机的质量,怎么对得起雷虎的老用户?

楼主(2013-03-09):
本人是雷虎的老用户了,从飞RAPTOR 30V1到现在的X50,已经飞过了好几台雷虎的直升机。最近弄了台全新的RL-56直升机发动机装在X50上飞行,试飞后发现发动机震动很大,于是打算拆开发动机检查,拆的过程中发现有一颗缸盖螺丝上得非常紧,以至于用力拧滑了螺丝头都弄不下来。后来想了其他方法弄了很久才把螺丝拆出来。发现原来螺丝有大问题,螺丝前边有3MM左右的螺牙都没有了!肯定是缸盖加工的时候攻丝没有到位,还差点,工人上螺丝的时候硬拧下去,缸体有一侧都爆开了(排气口上方)!!! 这种质量的发动机也能够经过品管流向市场,真是悲哀。
雷虎,你要给老客户一个交代。

网友:
确实不怎么样..去年我有个想换缸套.找了淘宝所有卖家,包括所谓的官方的..半年都买不到..后来便宜丢了果断上OS...省事.

网友A:
用过的说,很容易爆缸,活塞很容易就穿了。

网友:
这个在用两个,都很好用
除了一个化油器有点问题

网友:
还是os省事

网友:
LZ 是不是属于执迷不悟型, tt 也值得你如此顽固

网友:
请将引擎本体 SN 序列号发给我

帮你查 询

请注意燃油使用,缸头黑色斑点,而且很干涩,有润滑不足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过的说,很容易爆缸,活塞很容易就穿了。

这位同学,OS有穿顶的,旗下代工的品牌也有

如果有心的话,可以论坛搜索下,雷虎引擎确实没有穿活塞现象

引擎耐用,不过也要注意燃油选择,跟调教

网友:
甲醇发动机本来就是很容易损坏的,我用了差不多20台发动机了,可以说什么状况坏的都有,油不好,调教不好,一箱油就可能挂掉,新手还是多学习再上好引擎,米多的人倒是无所谓了,哈哈。

楼主:
发动机调得不好是个人问题,我想反映的是发动机加工的问题。

网友:
请将引擎邮寄到PM你的地址,品质问题我们会处理好的

但是请LZ选择质量过硬的燃油,跟再了解下引擎的调教与使用,

避免润滑不足,贫油过热给引擎带来的不可恢复的损伤

感谢您选择SKYHOBBY旗下代理的雷虎REDLINE56引擎,

祝愉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位同学,OS有穿顶的,旗下代工的品牌也有

如果有心的话,可以论坛搜索下,雷虎引擎确实没有穿活塞现 ...

穿活塞真的有,用威宝15%。

我还有2台雷虎、53、56各一台。
我可以提供机器尸体,不为别的,只为提高质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动机调得不好是个人问题,我想反映的是发动机加工的问题。

螺丝拧成这样,确实是组装问题,和调教无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穿活塞真的有,用威宝15%。

我还有2台雷虎、53、56各一台。

请注意拆解更换配件之后活塞的安装方向(这么装活塞环会断),以及调教,

拆解引擎风扇请不要用过硬的活塞顶拆解,会伤到活塞,推荐使用尼龙塑胶的后盖顶

*PS:你的引擎润滑不是很优,很干,可以对比某牌的穿顶,您这案例很奇怪,更像是受伤后继续使用,而不是材质加工问题整个不规则穿顶*

也请您将引擎SN序列号PM给我感谢

网友:
哇,电子眼!!!膜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注意拆解更换配件之后活塞的安装方向(这么装活塞环会断),以及调教,

拆解引擎风扇请不要用过 ...

谢谢您的回答,同时也谢谢楼主发起的话题。

机器是套机一起购买,出问题前未拆开查看,至于活塞方向是爆缸检查后决定换新机随意装上去的,干涩是由于已经暴尸有日了,对比某些品牌我也无法找到,编码已经短信发过。

谢谢!
活塞、环、缸筒也遭重创(如下图)

再有您说的尼龙塑胶的后盖顶是下图这东西吧,我已经买过不少个了,也送给朋友们,人手一个,谁的机器谁会不爱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的回答,同时也谢谢楼主发起的话题。

机器是套机一起购买,出问题前未拆开查看,至于活塞方向 ...

这个磨损程度居然。。。。。。我实在是无语了

同学,56再怎么耐用,也不是无敌铁金刚,每分钟怎么滴也是卯2W的转速了,

56引擎动力调整到位后动力很足,如果螺距过小是无法牵制引擎转速的,引擎会不自主的飙高转速,润滑不足导致以上异常磨损

1.请使用定速,齿比1:8.5 情况下   悬停 1500   上空 1750  3D 2000
2.请使用较好的燃油,不要一味追求暴力锁紧油针,导致引擎润滑不畅过热磨损

感谢您选择雷虎REDLINE系列引擎,再使用过程中有一些细节还是需要注意的

感谢有你

网友:
新的机夹已经发出,请LZ查收,

引擎再怎么耐用,燃油选择还是很重要的一项投入,不然活塞缸套连杆活塞环很容易损坏

另外也请注意引擎使用环境,如果沙尘较多情况下,引擎吸入很容易导致拉缸损坏配件

祝愉快

网友(2013-05-05):
还是电机方便点,没有这么多麻烦事。

网友:
雷虎的服务还算不错

网友D(2013-06-05):
以前爆操雷虎53, 空中回压胶管断裂,发动机非常贫油。。。暴力得很,都没拉缸。。。换某S,早就穿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爆操雷虎53, 空中回压胶管断裂,发动机非常贫油。。。暴力得很,都没拉缸。。。换某S,早就穿孔了。。 ...

进口的超硬航空铝材,引擎的活塞可是不计成本在做的

不过还是要对它温柔些,毕竟每分钟卯2W转速,燃油选择再不注意点,调整检查在粗心点

难保它还能受得了,

请平日多多检查油路等,这不也是玩模型的一个乐趣所在么

感谢您对雷虎系列引擎的厚爱与支持

PS:真车引擎不过每分钟4000左右,润滑油稍差,瞬间挂点,模型能做到如此已经是很卖力了

网友E:
售后给力啊,技术态度没得说。

话说我有一架只飞了1次还是2次的30v2机,但已经放置了6年多,还能飞么?球头扣等件全部换掉是否较好?谢谢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售后给力啊,技术态度没得说。

话说我有一架只飞了1次还是2次的30v2机,但已经放置了6年多,还能飞么?球 ...

只要引擎顺畅,其他机构件无异常即可,

请仔细检查下机体就好

有放10年的R30还能起飞的案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引擎顺畅,其他机构件无异常即可,

请仔细检查下机体就好

引擎一次就启动了,怠速运转稳定。已购买了你们的无副翼升级件,小龙准备振翅再飞了

网友E:
雷虎的质量确实不如以前了。。。看我新买的无副翼升级旋翼头
看看里面自带的两个螺丝,其中一个明显是次品啊,螺纹都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雷虎的质量确实不如以前了。。。看我新买的无副翼升级旋翼头
看看里面自带的两个螺丝,其中一个明显是次品 ...

请PM何处购买,全新旋翼头组件都是严格出厂预组装与检查过的哦

不太会出现这种状况

不过这边还是跟您抱歉一下,

请您尽快PM相关购买信息以便帮您确认

网友(2013-07-23):
我感觉很多事都是商家不上心造成的,只是个人意见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