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向上没有螺距,向下很大螺距,什么原因?

楼主(2013-03-09):
十字盘向上没有螺距,向下很大螺距,什么原因?

楼主:
新手不懂,求指导,亚拓250se

网友A:
其它部份没问题的话就调拉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它部份没问题的话就调拉杆

十字盘已经到顶了,但是螺距只有5度左右。。。。。。。。感觉差了太多,收的2手机,好蛋疼

网友B:
旋翼头裸图?有些机推油十字盘向下移动正螺距

网友C:
主变距拉杆太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翼头裸图?有些机推油十字盘向下移动正螺距

上图分别为0油门和100油门

楼主:
再就是大盘齿是单向轴承,电机按颜色接线主旋翼动不了,只有交换红黄两色在会转,这尼玛什么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变距拉杆太短了

真的不短了,向下能有-11度,向上不可能只有3度吧

网友D:
动拉杆  拔了电机线 油门推到50%   舵机臂放在水平位置   动拉杆把主桨的螺距调成0 这样上下都有了

网友C:
飞机都装错了还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都装错了还调

我买的二手,人家发过来就是这样的,我就装了个舵机,哪里装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动拉杆  拔了电机线 油门推到50%   舵机臂放在水平位置   动拉杆把主桨的螺距调成0 这样上下都有了

只有下。没有上,我也没看懂是为什么

网友B:
去下 载一份亚拓250的说明书,对照说明书上各拉杆的长度来检查一边你飞机上的拉杆尺寸。但你说你是买的人家装好的二手机,我想你的也要检查你控上的螺距曲线,是否为斜一直线。人家这飞机肯定是飞过的吧,所以机械上应该不会有问题。除非他和你一样是很新的新手。折腾不了。

网友:
折腾好后·一飞炸了·接着折腾。。。。

网友:
LZ 你的旋翼組上的兩組一體毬頭連杆(就是調不了長度的)有一組長度有誤。
你照片上的兩組長度一樣。
正確的應該是上面的那一組短(連接槳夾的),下面的那一組長(連接日子框的)

网友:
而且感觉现在这样,0螺距肯定不是对应舵机摇臂在90度水平,明显向上比向下大很多,况且就算这样,上小下大,可以调节长短拉杆来恢复~~关键是舵机摇臂90度水平,摇杆中立位置对应0螺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图分别为0油门和100油门

大哥你的机机少了个十字盘导板,螺距肯定是不準的.
侧板十字盘螺絲孔貎似也炸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就是大盘齿是单向轴承,电机按颜色接线主旋翼动不了,只有交换红黄两色在会转,这尼玛什么机器

無刷电机是这样地,改两条線就反向轉的.和線的颜色無关.

网友:
侧板都挂了 还收。。 赶紧买侧板吧
50油门 舵机臂基本水平 控制臂水平 副翼水平 大浆水平 完毕

网友:
机休配件都不完整也不知!潜水不够!

网友:
连杆调长一点。。。

网友:
兄弟你这二手鸡鸡问题多多啊,先别着急想着马上装好了就飞,这个真没那么简单,先去亚拓板块下份250SE的说明书好好按照说明书重新装一遍,顺带发现鸡鸡是不是还缺件,或者是哪个件有问题,另外好好看看12楼转的那个帖子,看看有副翼电直应该怎么调螺距。慢慢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