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零度飞控的CF功能和GPS功能把2个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的功能捆绑着使用后果是什么?

楼主(2013-03-09):
智能航向 CF功能是一个不错的功能,新手可以方便使用,老手可以用CF功能飞出花样还能看看电子罗盘设置正常不。这个CF功能现在已经在所有飞控生产厂家作为产品基本功能了,搞不懂零度飞控为什么把这一功能一定要在GPS模式下使用!还要GPS信号一定要好,才能正常CF功能。早先的XA,现在的兔子,DJI等等所有厂家这个CF功能只要加了电子罗盘都是独立可以使用的,也就是说室内一样用。零度的程序有些方面搞的没必要的复杂,。(CF的电子罗盘设置不好会影响GPS的使用。GPS信号不好又会使CF功能不好用,想想零度飞控这样做把复杂的调整搞的更加复杂了)一个常用的CF功能因为GPS信号不好白白的浪费了。1,室内不能用。2,GPS信号不好不能用(因为我已经测试过,GPS信号不好CF功能就没了方向)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A:
难道是捆绑销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捆绑销售?.

是捆绑使用!想想把2个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的功能捆绑着使用后果是什么?白白糟蹋了CF应该发挥的作用了。希望厂家重视这个问题。。。

网友B:
我的认为是 罗盘是GPS标配 那么GPS不正常罗盘必然也没多大作用  所以要求GPS和罗盘捆绑是降低GPS模式炸鸡率的最好做法  因为你罗盘没搞好  GPS就不能保证安全   为了让你必须安全就GPS和罗盘捆绑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认为是 罗盘是GPS标配 那么GPS不正常罗盘必然也没多大作用  所以要求GPS和罗盘捆绑是降低GPS模式炸鸡率 ...

楼上说的有一点点没道理的道理!GPS信号不正常可以不用,那罗盘是正常的为什么不可以独立使用?(看看所有的飞控厂家产品不装GPS模块只要有罗盘一样使用CF功能)还有既然知道GPS信号在使用中有不正常的可能还要捆绑着CF功能你想想在使用中不是更加增加不可靠的因素了吗?这后果就是会突然转的没了方向!

网友:
说的有道理!并且我认为CF功能的开启与关闭不能只能在地面站上操作,十分有必要能在控上一键操作,毕竟这功能有时候是用来救机的呀

网友:
确实搞得复杂了点!!建议老杨在固件上优化一下,使CF能在控上面一键解决!不要1、2、1、2的好麻烦!!对于新手来说CF还是实用的!

网友:
我看大家说

网友:
组合航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说的有一点点没道理的道理!GPS信号不正常可以不用,那罗盘是正常的为什么不可以独立使用?(看看所 ...

等你研究到那一步的时候你就懂了  我不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你研究到那一步的时候你就懂了  我不解释

楼上的你不要不懂装懂,告诉你,兔子,XA,DJI所有厂家的飞控不用GPS功能,CF功能照样可以正常使用的。难道你这个还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认为是 罗盘是GPS标配 那么GPS不正常罗盘必然也没多大作用  所以要求GPS和罗盘捆绑是降低GPS模式炸鸡率 ...

谁说的 “GPS不正常罗盘必然也没多大作用”?没听说过电子罗盘必须要基于GPS才能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你研究到那一步的时候你就懂了  我不解释

这话说的,过了,俺也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