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步进没有引出线了,接线槽能更换吗?断了一根针。

楼主(2013-03-09):
本来线是完整的,上面有点焊锡,
没法套上杜邦线

我就直接用钳子拧起来了,给拧断了一根

忘用罗铁了..这下可如何是好?

楼主:
是不是一失手成千古恨了?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也要问?

网友B:
一个字:拆开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字:拆开它

之前没拆过,万一合不上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也要问?

给出个主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没拆过,万一合不上了呢

你没拆过,咋知道合不上呢?这种步进电机很普通,很好拆

网友C:
拆了很容易,装上也很容易,自己做根针换上,记住不要拿出转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了很容易,装上也很容易,自己做根针换上,记住不要拿出转子。

那我可去试试了,拔了转子据说力矩会降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可去试试了,拔了转子据说力矩会降低

据说拔了转子放到二天就报废了

网友:
我拔过不少步进电机的转子好象没报废(不过放在外面的时间不长)

楼主:
刚才一看

距离下一级还需 49 积分,吓死我了,以为返老还童了呢...

哈哈,勋章真好看。

我拆开发现里面是焊上的,这不难为人么,手头上没有松香。

网友D:
拆开来从新接线其实很简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刚才一看

距离下一级还需 49 积分,吓死我了,以为返老还童了呢...

只是焊一下,没有松香也可以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开来从新接线其实很简单

我觉得看别人焊的那么好,我总是焊不上,有时还把排线的塑料弄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是焊一下,没有松香也可以焊的。

今天弄了焊锡膏,烙铁头用小挫打磨的都红了,能融掉锡,但是烙铁头上不挂锡

而且打磨的烙铁头不一会就发黑了

是我使用方法不正确,还是我的焊锡或者电烙铁质量不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弄了焊锡膏,烙铁头用小挫打磨的都红了,能融掉锡,但是烙铁头上不挂锡

而且打磨的烙铁头不一会就 ...

焊锡膏会腐蚀烙铁的、板子的。最好不要用哪东西。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弄了焊锡膏,烙铁头用小挫打磨的都红了,能融掉锡,但是烙铁头上不挂锡

而且打磨的烙铁头不一会就 ...

烙铁头温度太高了也挂不住锡的,而且还容易氧化,加上个台灯的调亮度开关就是可调温烙铁了,那种成卷的焊锡丝不用焊锡膏,本身丝里就有

网友G:
烙铁头是不能用锉刀和硬物打磨的,如果打磨了,表面的防氧化层就坏了,烙铁加热,当然会氧化变黑了,
你要先把焊盘(要焊电线的铜片)用小锉刀把氧化层弄干净,然后用烙铁加热焊盘2秒钟左右吧,
再把焊锡丝送上去融化,这样焊盘是热的,和焊锡就会结合的比较好了,一般焊锡丝里面是有助焊剂的,所以不用另外加,
如果把焊锡融化了再送上焊盘,焊锡丝里面的助焊剂就挥发了,不能很好焊接,这叫转移焊接,是错误的焊法,
然后再把电线沾上松香膏(作用是焊锡很好的沁润),镀锡,焊到焊盘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烙铁头温度太高了也挂不住锡的,而且还容易氧化,加上个台灯的调亮度开关就是可调温烙铁了, ...

幸亏只有一个,我小心的一点上面的焊锡,把线弄上去了,没敢再多动,
见好就收啦,怕掉下来就焊不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烙铁头是不能用锉刀和硬物打磨的,如果打磨了,表面的防氧化层就坏了,烙铁加热,当然会氧化变黑了,
你要 ...

下次不敢再打磨了.氧化的太快了

那一小盒都是我焊之前练着弄的...太难了

里面那针好像不是直的,只能走下面的线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今天弄了焊锡膏,烙铁头用小挫打磨的都红了,能融掉锡,但是烙铁头上不挂锡

而且打磨的烙铁头不一会就 ...

方法不正确  先用锉刀挫一下烙铁头 插上电源 在温热时上锡 就不会氧化了 对了 现在的长寿烙铁头是不要上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方法不正确  先用锉刀挫一下烙铁头 插上电源 在温热时上锡 就不会氧化了 对了 现在的长寿烙铁头是不要上锡 ...

都挫出铜来了,一开始加热能迅速融掉,但是不挂锡,溶化后就掉下去或者在焊锡丝上,不挂锡
加热的时候用挫好像能挂住一点点,不一会又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