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BAR和XG8设置问题。。。。。。

楼主(2013-03-09):
我用的XG8遥控器里最大行程已经到150%了VBAR里的发射机选项面怎么才是86%啊,还有就是用的RG831b选独立接收么,还是其他接收。还有就是XG8里面的GYRO SENS陀螺仪灵敏度选项进不去,当选到这个功能
时屏幕上面出来一个INH。。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不太清楚 帮顶

网友A:
你是在控里新建的模型么?
如果不是的话看下微调、舵量或曲线调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控里新建的模型么?
如果不是的话看下微调、舵量或曲线调了没有

新建的 不过我把感度关了  刚才才发现的 现在从建模型感度弄到GYRO上在看看  吧

网友:
你控上的 SWASH TYPE 设置对了没?

网友:
用FUTABA的漂过

网友:
先把遥控校对0,然后调整到100,要用控来调感度,要先接好锁尾感度的连线,然后再V8里面设置通道,选择最后一个就可以用控来设置锁尾感度了
我就是用的XG8+831B连接的银V8表示无压力

网友:
GYRO SENS好像要对应到gear通道 你对应上了吗
86%是什么数值  lz说说清楚才好判断
说具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