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手雕刻机,待补钙

楼主(2013-03-09):
论坛潜水些时日,迷上雕刻机,懒菜一个,直接淘了个成品,带4轴,月初新到手的,刚整理图片时发现,没有整机的图片,将就看一下开箱图吧:

,ArtCAM软件还在学习中,试雕了些浮雕,发现Z轴晃动比较大,升降时明显见到主轴在摇动,本着拆拆更健康,解体之:
拆开的Z轴
轴承倒是直线滚动轴承,就是和Z轴的光轴配合存在间隙,拆了看看:

     准备先从这下手,对了忘了说了,拆之前,对Z升降时扭来扭去的,很是郁闷,一度怀疑直线轴承里面没给装滚珠,索性测量了一下,工具:百分表,为了在改装前后有个对照,特意用的陈年老弹簧秤,直接对铣刀用力,拉力6Kg,表打在铣刀靠近尖端,(Y+方向)0.55mm,(Y-方向)0.44mm,X轴方向更大X+0.75mm,X-0.7mm,这是弹性变形,不回位误差Y0.08mm,X0.06mm。
      不知其他雕刻机有多大晃动间隙,没有相关的经验,但总感觉如鲠在喉。今天下午索性拆之,下面准备着手对轴承进行改进,各位坛友,像这种情况是更换成LM-12UUAJ的可调间隙轴承,可以有改观吗,要不就参考坛友自制重型雕刻机使用的耐磨软带,可能工程大些,各位给个建议,指点一下迷津吧

楼主:
正在编辑中,怎么先给发出去了
拆开的Z轴

楼主:
发重了,不好意思

网友:
来个完整的好不 分尸的见得太多了。。。。。。。  多钱入了  老实交代 不然打屁屁。。  行程报一下  貌似铝的?

网友:
赶紧用起来..看看效果,解解毒.

网友:
果然铝机  这个只能算解解渴了

网友:
唉,说过一百遍了。。。如果一定要用光轴,那么就现场测一下,,光轴质量差别太大太大。。。。

而且,即便淘到一套好的光轴,,那么机架也要相应的有要求,,也就是不能靠光轴做支撑,,,必须有完整的机架,光轴两端要采用强力拉紧的方式,,这样可以防止光轴受力弯曲。。

用国产线轨其实也贵不了多少。。

网友:
我正准备做一台大机用国产线轨,不知道国产线轨质量到底怎么样

楼主:
机器行程200×300×80,作为商品的机器设计的肯定简化不少,看中它的是整体设计还说得过去,xy轴16mm光轴,z轴12mm光轴,三套丝杠都是16mm滚珠丝杠,两端轴承固定,买的时候加定了A轴,带手轮,公布价钱不算广告吧,怕怕,主机+电控箱+手轮+A轴+57电机备件一个,总共6000,电控箱拆了,里面做工还算凑合,挺厚道的是主板已经预留第五轴的驱动插口,扩展第五轴电气上很方便,现在还没研究好A轴怎么用,还是先把各个轴承间隙缩小了,提高主轴精度当务之急,对了主轴180w,转起来刀头跳动近0.04mm,不算好,Er11的夹头,跳动大能自己调整吗

楼主:
补充一下,网购的,没法挑啊

网友:
看来我自己做还是对的。至少比楼主省银子。

网友:
这个价钱够高的

网友:
一条腿能有两条腿叉开站得稳?每个轴都需要4个滑块的,还要拉开距离。

网友:
雕刻机,曾经有过一台铝的,不能干铁,处理了。还是能干铁的机机爽

网友:
就这机机6千银子。。。。。。。 有米。。。。有米    我感觉不值
楼主在多潜潜水  挖挖老坟就知道花一样多的银子有钢性的机机才是男人的机机

楼主:
买的时候我也权衡过了,我买来也就是雕个木头、铝的,不会用它来干铁,精度好就行,不过这个机子先天确实强度不足,想办法补钙吧,

楼主:
对了还有
这两样东西

网友:
我也曾经TB买过铝板光轴机器。后悔死呀。
刚性差呀,用手推主轴就能看到铣刀的移动。主轴和台面还不垂直,XY不够垂直。风冷主轴声音好大。加工的时候整个机器花枝乱颤,吵的厉害。
铝板光轴雕刻机雕刻双色板,用尖刀做木头浮雕凑合用。
用雕刻机做电路板也不那么好,毕竟PCB板子不够平整。丝印、热转印电路板线路图以后用腐蚀的办法加工更好,还能批量做。

网友:
我TB上看了好久,还是决定自己攒机器,要求全铸铁的,高级滑轨。一点点来。

网友:
晕,没仔细看帖。你这个要6000?不值

网友:
等看整体图.....

网友:
滑块不是错,机架刚性太差

网友:
6000我就买阿乱的铸铁机架了

楼主:
铸铁机架是很好,代价是太笨重了,我也不打算用作铣床,雕刻些木头就足以,这种龙门结构要达到铣钢件能力的造价不会低于2万,这套东西按四轴配置,自己装的话,肯定会选用比这个刚度好的设计,上线轨,铸铁机架、谐波减速、四轴电控,但成本价肯定也不止6000,最主要的还是自己评估了一下自己的能力和时间,最后还是多花点钱买现成的,这个机子我估计最多也就是比自己采购加工多花1000,而且自己买配件的话,很容易就挑花眼,一件一件都会往高级一点选,最终成本超预算不会一点半点,

楼主:
既然开始了,折腾就不能停止
3月10日:
    今天,开始动手,没有相关资料,尝试着把晃动的Z轴轴承,改成可调节式的,坛友中有先行者,向先行者致敬,但我没有线切的条件,下狠手上刨床,过程很暴力,硬质合金的尖刀都崩刃了,奶奶的,外套还真硬,尽然上了床,就不能不成事,干家伙,剖开外套,手锯切入,开苞成功

轴承里面是塞的纸卷,免滚道得进铁销,事实还是进了些脏东西,好在不多,回过头来,拆Z轴,

拆掉主轴安装座:

初步设想利用主轴安装的4个栽丝孔装入内藏顶丝,免去额外再钻孔攻丝了,装入顶丝:

塞入轴承:

通过回装,顶紧顶丝,没有装回主轴,试了下,z轴的摇动还是蛮大的,用力顶紧顶丝,z轴上下都有些发涩了,晃动还是有量,估计顶丝两点顶紧,对轴承夹紧的作用力不合适,看来在现有结构下,就是买正规的调整型轴承也会有很大晃动量,再想其他办法吧,回装中.
对了,应观众要求,机器全图来一张:

网友:
这样的机器都要6000元了

网友A:
我的钢机30*40的加上A轴还有变频器和水冷主轴也才6000,你的贵了

网友B:
z轴果然只有两个滑块,就算线轨也免不了过软

网友:
这个垃圾主轴的也要6000啊,我晕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钢机30*40的加上A轴还有变频器和水冷主轴也才6000,你的贵了

3A老大,机器贵了就贵了吧,还是晚辈见识浅薄,对了,您那还有好的木料吗,这边的木料贵得很

楼主:
不知这台机器,要是用上老房的贴塑,园导轨的晃动能好些吗,龙门我再想办法加固

楼主:
当时看中的主要还有个电子手轮功能,方便脱机时操作,还能录制机器的运动轨迹,进行脱机加工,可以存4组数据,每组30分钟,挺实用的

网友:
新人 拿分走人

网友:
要是可以退货,建议楼主退货,很不值。我自己做的铝材雕刻机也是用光轴没楼主说的这么晃啊。震动大先调整好机器,再就调整mach3参数,参数调多少就得根据你机器的结构和刚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A老大,机器贵了就贵了吧,还是晚辈见识浅薄,对了,您那还有好的木料吗,这边的木料贵得很

那些越南工人还在过节呢,可能下周才来做工

网友C:
这机器实在是过于单薄了,那么薄的龙门机架,还有那线轨。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去倒腾了,先天不足。
要么就凑合用用,估计也用不爽,只能是玩玩。

我倒是建议退了,说句难听的,哪怕是亏1000给他退了。剩下5000,自己用心去配,出来的机器,绝对全方位秒杀这台。铸铁机架,高级线轨,要刚性有刚性要精度有精度,省的你各种纠结了。

网友:
我是来捣乱 拿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实在是过于单薄了,那么薄的龙门机架,还有那线轨。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去倒腾了,先天不足。
要么就凑 ...

谢谢提醒,我对铸铁机架的重量实在是很惧得慌,太重了,这个尺寸的机架,还不得40多公斤,我也觉得机架很薄,再想办法加固吧,退我是懒得退了,折腾折腾试试吧,自己攒机,我也很犯怵,没时间没场地没设备,反正能找到的理由一大堆,唉,就是懒菜一个

网友:
新人 拿分走人
真贵了 这机器

网友:
看了楼主的这台鸡鸡,我再看我那毫无精度的角钢机,心情好多了。

网友D:
楼主这样改机器强度增加不多,z轴才是2个直线轴承,轴承接触光轴部位长度也就25mm,轴承到刀尖长度也有100mm+,轴承上受力是在刀尖上的4倍多,正确的做法是每个轴上要4个滑块,两个滑块间的距离尽量等于受力点到滑块的长度

网友E:
同样的机器,我是15x20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要,包括电控,¥2500,自己配电控1k,一共3k5,如果要箱子是3k。你这算上A轴和手轮也不该6k啊,确实贵了。
尤其在盛行探究如何低成本DIY钢机的本坛,就更显贵了。
这种机器本来就不是铣钢用的,补钙就不值了。
这个是桌面级CNC,木雕、粗刻PCB、全自动钻孔、快速出原型很好用,而且铝机还不生锈,摆着也是工艺品。
想弄钢,再弄台机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样改机器强度增加不多,z轴才是2个直线轴承,轴承接触光轴部位长度也就25mm,轴承到刀尖长度也有100m ...

多谢指点,我现在有个想法,不知能不能行,在现有Z轴滑块的基础上改进为直接贴塑,

滑块沿Z轴厚度有40mm,轴承孔内径21mm,直接贴塑0.5耐磨带,将Z轴升级为20mm光轴,Z轴滑块沿红线纵向剖开,沿绿线方向开两到三个孔作为夹紧装置,同时缩短主轴安装下探的长度,对Z轴及主轴的刚度应该有很好的作用吧,但是Z轴改为贴塑的话对新光轴的平行度会有很高要求吧,不知业余条件下,能做到吗?
如果可行,因为结构相同,连同X、Y轴都给光轴加粗一级,全部换用贴塑带,轴承间隙应该大有改观吧,机架的刚度再想办法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样的机器,我是15x20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要,包括电控,¥2500,自己配电控1k,一共3k5,如果要箱 ...

谢谢前辈的教诲,这台机器购买初衷就是加工木头,结构轻巧吸引了我,Z轴的光轴轴承晃动才促使我想改进一下,轴承我已经看了看,精度不怎么样,材质还行,看来还是我对雕刻机的了解不深,Z轴的强度太过于低,想办法弥补吧。
前辈的主机电机、丝杠是全新的吗。
钢制机身肯定会很好的强度,但我真的不太喜欢笨重的结构,同时也对自己组装电控系统没有信心,烧两个驱动板就白瞎了,还是买新的省心,最起码成套的经过测试,不会因为配套方面不成熟而交学费,估计说到这,很多坛友会很反感,抱歉了

网友:
自己开心就好!!怎么说都是给你自己买的,给自己玩的!!

网友:
对雕刻机一窍不通,学习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我现在有个想法,不知能不能行,在现有Z轴滑块的基础上改进为直接贴塑,

没玩过贴塑,好像对光轴的平行度要求比较高,不过可以试试

网友F:
论坛以前有个叫“不马虎”的前辈,楼主翻翻他的帖子,可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的教诲,这台机器购买初衷就是加工木头,结构轻巧吸引了我,Z轴的光轴轴承晃动才促使我想改进一下 ...

前辈。。显得我很老

这坛里的人是以造机为乐趣的,造机帖和改造帖很多很受追捧,但很少见到用造好的机器做出什么精美的产品,个人观点,机器再好也就是个工具,过程中找乐就行了。

丝杆肯定全新的,主轴也没要,单配的。配的USB电控,驱动烧过两个,都算1k成本里了。

其实也没啥,你又不能自己造芯片、写驱动、上位机,软件不外乎mach、usbcnc,核心的东西都是外国的。

自己能做的很有限,也就是组装,东西都是买来的、高度集成化的。

造机,其实也没啥,大家最热衷的好像只有精度,无奈种种不如人,可讨论的也就不剩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论坛以前有个叫“不马虎”的前辈,楼主翻翻他的帖子,可能对你有帮助!

谢谢,
昨天找到一块耐磨衬板的料头,厚度20mm,用这个机子加工了4个导向套,看着酒鬼一样的晃晃悠悠的Z轴,也没想能有多高精度出来,

还真不负我望,过真加工出来的孔和外壁似园非圆,用12mm的麻花钻试了试,有松有紧,但还好间隙不大,加工内孔时设定的是11.95mm,都超了,外壁21.95也超差,试着往滑块里塞时垫了0.8的纸片一圈正好,

在光轴上套着试了试,还行没有一放就打滑梯,本着试试看的心情,装上试试,

没成想,毫无精度可言的轴套安装好后,Z轴酒醒了,会走直线了,用手捻着联轴器,感觉阻力也不大,今天上午抽空测试了一下夹具的游动量,
好了很多,在夹具上施加6Kg的径向力后,Y+0.22,Y-0.18,X+0.25,X-0.38,与之前变形量比较小了几乎一半,很有效果,但估计寿命很难说,要是换上贴塑,精度会更好些吧.
和之前的数据比较,主要是立柱和XY轴滑块的量了,下一步加强规划的方向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辈。。显得我很老

这坛里的人是以造机为乐趣的,造机帖和改造帖很多很受追捧,但很少见到用造好的机 ...

您入道早些,自然是前辈了,不一定就是岁数大才称前辈,
商品话的机器对工作状况估计的还是比较全面,我这台机器,到手后碰极限无数次,全靠极限开关,昨天用手轮操作机器,设定Y轴恒滚,结果速度忘了降下了,呲的一声,工件都给挤跑了,主轴顶到工件,主轴的堵转自动报警紧急停机发挥了作用,机器报警自停,要不然,肯定有玩完的零件。
这也促使我对丝杠的推力感兴趣,用弹簧秤测了一下,拉满20Kg很轻松,而且还不丢转,有机会找个更大量程的测量一下,16mm丝杠+57电机的推动力到底能有多大,以这个力加上安全系数0.6,去检验雕刻机的强度,应该合适吧,
中午用弹簧秤和百分表测试了一下主轴加径向力的情况下,退让到底有多少,xy轴位于中间,作用力和表都在夹具上测量,图见楼上

楼主:
补充一下,是X-方向拉力,主轴向X+方向运动,测量的

楼主:
晚上,抽个空试着又利用改进好的机器加工了几个导向套,与改进之前的比较,改进了许多,内孔和外壁都提高很多,

与昨天加工的比较:

明显内孔壁比较光滑,没有明显的台阶,

外壁也是,没有出现Z轴分层进给时明显的台阶,
  检查发现内孔有明显的锥度,估计是铣刀排销不顺畅,刀杆与内壁间挤到钻屑搓大了上部,同时雕刻机也出现让刀,下部的孔径比较小,机架偏软的缺 陷暴露无遗,还得折腾啊

网友:
配件很齐全啊,可以开始干点活了

网友:
利害,雕刻機自我進化

楼主:
还是不马虎好,我一马虎的,忘了开主轴,一根铣刀腰折了,开始了痛并快乐的历程

网友:
加一个MACH3控制的继电器(有些步进控制板上就有这功能),一开始雕刻电机就转,雕刻完电机就停,这样就不怕忘了开主轴了。

楼主:
雕刻机入手已经20天,如前辈提醒,这台雕刻机真的属于玩具类,适合干些极轻负荷的工作,到我手里可就要榨尽它的潜能。

    最近几天,折腾的这台机器也是够呛,断了两回铣刀,主轴顶死报警停车两次,碰限位停车无数,磕磕绊绊的用下来,发现Y轴的轴承也有明显间隙,用力摇动立柱,有很明显的晃动,l老办法,加工了几个轴套,准备替换直线轴承。
     拆散了,取出Y轴,与轴套一匹配,发现单用卡尺量的数值差不多,实际和轴配合差得不少,手头有没有16mm的钻头,在发愁中,瞟见散成一堆的雕刻机,灵光一闪,端面铣床诞生了:

孔是加工好了,还没回装,今天事太多了,忙里偷闲检查了一下,光轴和直线轴承,光轴材质不错,端面光泽挺好的,用锉刀也挫不动,估计材质差不了,直线轴承看了看和光轴配合手感估计和p级公差范围差不多,有10来丝的晃动量,总结下来就是,低端的直线轴承不可能提供高精度的导向,精度高了,没有预紧也白搭,点接触的直线轴承预紧了光轴遭殃,总之,雕刻机尽量不要采用直线轴承,除非XYZ轴座长度比龙门高度还长,有可能降低游隙影响滑动精度。

网友G:
lz很厉害啊,不知道最后会改成什么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很厉害啊,不知道最后会改成什么样子~~

    谢谢,朋友们的关注.
    当初看中这台机器的主要就是小巧,结构上不够强壮,但细节做得还可以,结构简化缩水的前提下,丝杠两端的轴承并没有省略,明显的机器在不带负载的情况下,重复定位和连续移动的精度都很好.
    晚上,下午的铣床又将它变身回雕刻机

和刚进门时不同的是,经过一番折腾,多出了10盘直线轴承,
下一步计划着,先雕一些物件,出出成品,顺便检测一下,换完轴承后,机器精度、机器在极限切削力的情况下,精度保持的怎么样,以及,这些简易轴承的耐久性怎样,现阶段目标,刀具处施加6Kg径向力时,刀具处测得机器变形量小于0.1mm。
    如果,在雕木件能够胜任,滑动轴承能保持精度和耐久,下一步,计划对X、Y、Z轴全部加粗,采用贴塑,进一步提高各轴的强度和精度保持能力。刀具处施加20Kg力时,机架变形小于0.1mm。
    估计到那个阶段,鹧鸪哨前辈指出的机身平台构架不完整、光轨预拉紧等结构问题将会制约,机器的加工精度和加工能力的提高。需要完成:完善平台框架、加固立柱、XYZ轴作辅助支撑、主轴功率提升至1Kw,具备精加工铝件的能力,机架变形在30Kg力作用下,变形小于0.05mm。

网友:
不值啊到时候我生产全线规机架,成本出售,造福坛友,等暑假吧,预计5000块

网友:
还不错勉强可以

网友:
看来只好灌水升级,再看楼主的神作了,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