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到几个小涡轮风扇,感觉蛮爽的,风力直逼鸿运扇啊~~~请无视后面的键盘!

楼主(2013-03-09):
给电控箱做散热用的。。。

本来想用220V的铁壳风扇。。。但是这玩意风力大的噪音大,,噪音小的风力又小。。。

于是搞了这个涡轮风扇,,,体积还算小巧,,风力还真不错,,感觉比普通的扇子大,,,而且噪音比较小,,,,

怪不得空调上都用这个。。

请无视后面的键盘,我知道你们会说太脏了,工作间里的键盘,只能这样了。。满手油在用。。

外观。。。

出风口,试用了下,风压比普通扇子明显大。。。

铭牌,又是日货

奇怪的电机,感觉跟微波炉拍风扇上用的那种很像

另外一端的轴承,还是橡皮减震的捏

大小,比照一下,装电控箱下面蛮好。。。

还顺便搞了个带壳子的变压器,不认识这个牌子,,准备给USBCNC供电用。。引脚太短,怕憋断,到手赶紧焊在板子上了。。呵呵

over。。。。。。

网友A:
收我为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我为徒吧

这个。。。。这扇子在淘宝上找的,,15大洋一个。。。

网友:
奇怪的电机,感觉跟微波炉拍风扇上用的那种很像

罩极电机,短路环形成一个相位滞后的磁场,
爷爷级别的。

网友:
贯流风机
字数够了吧

网友:
我有上十个贯流风扇,它用来做工作台的锡焊排烟效果非常好。

网友:
还挺新的.........

网友:
我只有几个轴流风机

网友:
这个不叫涡轮风扇吧??

网友:
轴流风机装两个就好,一个送风一个排风,风力比这个大多了,噪音也非常小

网友:
这个风扇我有一个,220v的,长时间开之后貌似电机有点发热
另外有个24v的,接12v夏天睡觉当风扇用,风力软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