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大家给推荐下新手买什么油动拉力车比较好

楼主(2013-03-09):
大家给推荐下新手买什么油动拉力车比较好,要求好修理,配件和改装件多,耐操 ,就想买油动的

网友A:
无限? 貌似配件很多了吧 但是不耐操 身边有玩车的没 多接触下 再决定买哪个

网友:
这些问题出现得太多

网友B:
HPI WR8 绝对好

网友C:
看你出多少米了 这个从嘛到哪的都有

网友D:
要油动 还要拉力 那楼主只有2个选择:1 京商DRX、 2 HPI WR8、 这两款车都同时有出EP 和GP版本 但是小日本的配件供应是有目共睹的差 要么贵的死去活来 要么等到海枯石烂~~~~~

网友E:
Traxxas revo 3.3 就是贵了点,买后其它的都不用考虑了。 接下来就是上汽油车,或转玩电的问题了。

网友F(2013-06-07):
wr8 3.0的好吧。。。。这车 很帅啊。。不过好像配件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