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新模友选陀螺仪

楼主(2013-03-09):
亚拓750 SMM 处理器慢些 角速度匀速速率不佳 。亚拓780 SMM 升级处理器 表现不错 对机械结构要求高。不然金鱼围 你懂得。软件没有FUTABA 401好。同是SMM。 亚拓790 MEMS新型微
电机
系统传感器。相当于FUTABA 501.效果不错。三轴中,亚拓3G SMM。 亚拓3GX 尾巴就是GP790. 帮助新手。

网友A:
新手表示只看懂了3GX其他全看不懂。

网友B:
干嘛这么纠结,有副翼就用GY520,无副翼用V8或者MB或者GV8000,如果喜欢3GX也行,你这些数据都没用,主要是软件,ZYX的硬件比V8好很多,但飞的手感差好多,就因为软件的问题。

楼主:
软件是核心 硬件是骨架。上楼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