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国产9257来维修

楼主(2013-03-09):
新入手的国产9257用了10+起落,就出现舵机抽风的现象,拆之。

牌子就不多说了,网上评论褒贬不一,现在听商家吹水电机是五苾的,耐不耐用就要用过才知道。

拆开后盖,做工还不错,电板与旧款不同。

翻开线就看到问题所在,电位器的一个针脚虚焊,与其说虚焊不如说没焊,我在针脚上没发现有一点锡,可能厂家忘了。

电铬铁伺候,一点锡就OK。

顺便把齿轮上多点润滑油。

装上试机,故障排除。

完工。

网友A:
沙发,拿分走人

网友B:
塑料齿轮不需要润滑油的吧~~

网友A:
多少米丫?这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齿轮不需要润滑油的吧~~

拆开时就有润滑油,加多点用手转有点阻尼,没加的话很松散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米丫?这货

TB  60米~

网友:
我也买了个,新手,估计等装上用还要等一段时间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
买了一只后面带mg,应该是金属的吧,90大洋,直接退货了,别的不说,明明是金属的,给我发的货中舵机臂固定螺丝是自攻螺丝。

客服说,没错。

网友:
塑料当然要润滑油,不用加多

网友:
这样也能卖

网友:
塑料需要润滑
JR futaba等大厂舵机里好像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