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关于尾舵机行程量的问题

楼主(2013-03-09):
请问老鸟们 亚拓GP790 设置尾舵机行程量时 方向杆向左打满然后回中limit灯变红设置完成 那么再设置右行程时舵机用不用回中?(目前动作时不自动回中)   还有一个问题 打方向舵打满后松开 舵机会不会自动回到中点? 目前我的尾舵机是不回中 打满后就一直满在那 你在向另一个方向打满然后松摇杆 它还是不回中 请问应该是这样?还是应该是松摇杆后自动回中  另外告诉我解决的方法 谢谢  在线等

楼主:
刚知道 所谓模式不回中是正常的!勿喷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
锁尾模式不回中是正常的,但多少还是会回一点,好像不会完全停在刚才那个地方。

另外设置左右limit的操作是完全一样的,设完后方向舵左右分别打到最大,滑块分别左右顶到头或接近顶到头,此时尾舵机不会吱吱叫,行程就算是设置好了

楼主:
锁尾模式不回中是正常的,但多少还是会回一点,好像不会完全停在刚才那个地方。

另外设置左右limit的操作是完全一样的,设完后方向舵左右分别打到最大,滑块分别左右顶到头或接近顶到头,此时尾舵机不会吱吱叫,行程就算是设置好了

尾舵机设置行程时 把摇杆打到最左 尾舵机移动到最左 然后它是不回中的 接着摇杆往右打还是摇杆先回中再往右打?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舵机设置行程时 把摇杆打到最左 尾舵机移动到最左 然后它是不回中的 接着摇杆往右打还是摇杆先回中再往 ...

直接往右打。。不用回中。。。

楼主:
谢谢7楼 你说的才是我不明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