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0620到家,改电控

楼主(2013-03-09):
确切说是上周拉到家的,机械部分完美,这周末有时间了拆开准备改电控部分。这个小床有三个电机,分别是主电机,自动走刀电机,还有一个水泵。买床试机的时候店主告诉我这个小床走刀电机和水泵都是直流电机,心中一阵窃喜,心想到家我只要把主马达接上变频器就OK了,其它两个电机电控箱里肯定有交直流转换的部分,我找到对应端子接好220V交流就好了。今天拆开电控箱一检查,三个电机全是三相电机,走刀马达是通过一个三相自耦调压器来无极变速的,水泵是直接接三相电源启动,而我只有一个变频器,先上图吧

哪位朋友告诉我下,这个变速箱上面接的一根两芯线,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这个精密货,,,,好漂亮,,

网友A:
变速箱上面的是刹车,用脚踩的地方有刹车开关。走刀用的是直流220v电,我用的就是这个床子。

网友A:
这个电机是双速电机,不可以接成220V。

网友:
楼主你试试你的扳手 皮带变换的那个好用吗?我的很难用,把扳手扳断了才换过去,没法重做了扳手,而且扳手用的是细牙螺纹,烦死了

网友:
脚踏板在这里,连接一个脚踏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速箱上面的是刹车,用脚踩的地方有刹车开关。走刀用的是直流220v电,我用的就是这个床子。

谢谢楼上朋友。这个变速箱是带电磁刹车的吗?走到电机我拆开看怎么是三相电的。
另外请教下,这个床子尾座套筒锥度是多大的,我尾顶还没有配

楼主:
皮带变换的那个很费力,我也没去碰它。那个脚踏开关是电磁刹车开关吗

网友:
看起来不错,花 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是双速电机,不可以接成220V。

电机是六芯线出来的,接到那个选择开关上,然后电控箱过来一根三芯线,接到开关。我今天就直接把那根三芯线接到变频器UVW了,能用的

网友:
尾顶是2号的,走刀电机是直流伺服电机,用哪个自偶变压器调速的,你看配电箱的左下角有一个全桥,那个是给电机整流用的。水泵就是普通的380V水泵电机,个机床都通用的那种40W的。

网友:
这个是精密车床..非常棒.恭喜

网友:
好床啊,漂亮,一看就是精密的机器

网友:
不错啊,,多少米?在哪里入的?

网友:
好床,曾经有一台错过了。

网友:
以前看过一个图,安全为主,建议楼主在脚踏刹车的地方再做个脚踏开关,这样会安全些。

网友B:
走刀电机调压器是220V单相的,这个不需要改动.确实是直流机
电变速组合开关的位置,装电位器,变频器放在,走刀电机下面.
主轴电机需要改成三角接法,需要拆电机改绕组接头.
水泵电机,换一个.

网友:
主轴后面,貌似少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刀电机调压器是220V单相的,这个不需要改动.确实是直流机
电变速组合开关的位置,装电位器,变频器放在,走刀 ...

谢谢朋友指教,那我直接就改主电机就好了。双速电机△接法和YY接法直接接到变频器也能用,但感觉力气太小,还是得拆电机改绕组。

网友(2020-08-22):
是能方便的时候拍一张床头主轴左边拆点盖子的图